人机界面
谁用过触摸屏有输入端子的?

楼主(2008-02-01):
谁用过触摸屏有输入端子的?可以代替小型的PLC

网友A:
需要找我,xiao90@sohu.com.有带模拟量的,和不带模拟量的,如果本机上的I/O点不够,可以通过自己带的CAN 接口在扩展I/O点,一般的有32个点的I/O.

网友A:
相关产品还很多,可联系哈

网友A:
我们用它在目前的项目中最多作为6个伺服的控制器,所以小是小,功能可很强大哦

楼主:
看起来真是不错

网友A:
需要详细资料的留个油箱地址

网友A:
这个屏程序的开发,只用一个软件就OK了,而且除梯形图外,还支持C,BASIC高级语言哦

网友B:
台达的有一款

网友C:
贝加莱的,当然不错了!!

楼主:
to:msnccw
我很感兴趣,我邮箱地址aoterjia@163.com,请发相关资料,十分感谢!

网友D:
TO mcu&plc:
台达的哪一款 ,有多少I/O? 有D/A输出吗?什么价位?

网友A:
我传的这款,本身带4 AI,4AO.8DI,8DO.其中AI中有两路支持温度输入和编码器输入.如果上诉I/O点不够,可以通过CAN通讯扩展I/O.
还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A:
aoterjia: 邮件已法,有什么问题多联系

楼主:
谢谢msnccw,邮件已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