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菱PLC的24V电源上再并一个24V开关电源是否可行?

楼主(2008-02-01):
在三菱PLC的24V电源上再并一个24V开关电源是否可行?

楼主:
PLC带了4个模拟量模块,PLC自己的24V电源不够用,如果用外部24V开关电源给模拟量模块供电,会和PLC电源不同步起动,PLC对模拟量模块的初始化程序有可能失效。如果两个电源并接,是否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A:
最好不要并,如电源容量不够,别用PLC自带24V,用外部电源就行了。

楼主:
我以前见有人这样并过,但是如果一个电源短路,另一个电源恐怕也保不住。

网友B:
最好不要并

网友C:
直接用外部电源

网友D:
对 用外部电源

网友E:
同步问题好解决

网友F:
用外部电源,有需要的话把两个电源的COM端连接起来。

网友G:
1.同意楼上;

2.若不用外部电源,可考虑使用扩展单元(注意,不是扩展模块)

网友H:
用外部电源

网友I:
赞同搂上的观点!

网友J:
神州行,我看行!
楼上说反了,只用外部电源的话,应该是COM端不接,将两个电源的24V+端连接起来。
我是经过实践证明的。

网友K:
在三菱PLC的24V电源上再并一个24V开关电源是否可行?不行!!!

网友I:
你试了没有?说不行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L:
我试过,直接并PLC的RUN灯点闪,最后只并了COM端.上面说的并+24V我没试过.

网友K:
 “sdlntsg:说不行的依据是什么?”

1、这是个不用讲的问题,是个基础知识;
2、你问,回答你,因为你并的24v电源和PLC原有的24v电源是独立的两个电源;
3、说的、写的都是24v,但不是绝对相等的,就不能并,并就有环流就会发热,严重会烧电源!

网友M:
老刘说的对

网友J:
老刘说的不对。
我说的并电源,并不是将两个电源的正负极都并上,只是并一个正端,怎么会有环流呢?
我用这个方法做了好几个项目了,都是放弃PLC的内部电源,只用外接电源。至今一切正常。
实践的证明难道还不够吗?

网友I:
即便是两个电源的正负极都并上也没有问题,说不行的他们是搞理论的;实践出真理!

网友K:
“我说的并电源,并不是将两个电源的正负极都并上,只是并一个正端,怎么会有环流呢?”
1、“只是并一个正端”,那就是你概念错误,你不应该那样讲话!
2、既然不并,那你的问题就不存在,自己打自己耳光!

网友K:
“即便是两个电源的正负极都并上也没有问题,说不行的他们是搞理论的;实践出真理!”
1、讲这句话的,既不是搞理论的,也不是实践者!
2、记住,不能并,想烧电源就听他的话!

网友I: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然后在再说好不好!

网友K: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然后在再说好不好!”
1、如果你并的电源确实都是24v,内阻也相等,并了以后也能维持其原有状态,是可以的,例如干电池经常并联;
2、如果是稳压电源,你要明白,这种状态是极其不稳定的,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可能;
3、在电源问题上,一出问题可不是小事情!

网友N:
如果真的要并的话,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并串接均流电阻

网友K:
1、有人把用旧的电池,和新买的电池并联用,这样新电池很快就很快亏电!
2、两个不同型号的电池,尽管电压相同,也不能并联用!

网友O:
支持刘志斌!
刘朋友,你好,希望和你交流!
我的QQ:849023823
祝你及工控网的朋友们春节快乐!

网友P:
哈哈 基本常识 “电压源不可并联”。

网友I:
现在的UPS供电都采取冗余供电方式了还有人在这抱着“电压源不可并联”的观点不放!

网友I:
电压源并联只是说故障率比单个电源有可能高,(请注意只是有可能)而使用电源并联在单个电源出现问题时另一个电源可以单独正常工作,不致于因为电源的问题引起故障;

网友I:
1、有人把用旧的电池,和新买的电池并联用,这样新电池很快就很快亏电!
2、两个不同型号的电池,尽管电压相同,也不能并联用!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两个相同型号电源能不能并在一起使用,不要偷换概念!

网友I:
1、如果你并的电源确实都是24v,内阻也相等,并了以后也能维持其原有状态,是可以的,例如干电池经常并联;
2、如果是稳压电源,你要明白,这种状态是极其不稳定的,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可能;
3、在电源问题上,一出问题可不是小事情!
1、有人把用旧的电池,和新买的电池并联用,这样新电池很快就很快亏电!
2、两个不同型号的电池,尽管电压相同,也不能并联用!
前后矛盾!

网友K:
“前后矛盾!”
1、这是最基本的知识;
2、满足条件就可以并,不满足条件就不可以并,这不叫前后矛盾;

网友K: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两个相同型号电源能不能并在一起使用,不要偷换概念!”
1、说明什么情况下不能并,不叫偷换概念;
2、“相同型号电源”也不一定能并:
(1)相同型号的干电池,新旧程度差别大,不能并;
(2)电动势相同,型号不同的不能并;
(3)同型号的稳压电源(开关电源)也不能并;

网友Q:
老刘说的没错。
1、PLC的电源和外部电源并不是绝对联的相等。且内阻也是不一样,有可能发生环流,会不会烧电源说不准。
2、能不能并,或许暂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有可能的平衡被破坏,就有可能发生烧电源的情况。
3、这样并没有任何的经济效益,况如果外部电路发生短路等,还会波及PLC,有百害而无一利。
4、有这样做习惯的朋友,得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网友R: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8-2-4 10:58:00 发表的内容:

 “我说的并电源,并不是将两个电源的正负极都并上,只是并一个正端,怎么会有环流呢?”<b…
--------------------------------------------------------------------------------------------
确实不行,我实际测试过!

网友S:
、PLC的电源和外部电源并不是绝对联的相等。且内阻也是不一样,有可能发生环流,会不会烧电源说不准。
2、能不能并,或许暂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有可能的平衡被破坏,就有可能发生烧电源的情况。
3、这样并没有任何的经济效益,况如果外部电路发生短路等,还会波及PLC,有百害而无一利。

网友I:
很多知名品牌开关电源厂家(如:西门子)推荐自己的产品功能时说:可以并联以获得更大功率.原来他们都在说谎!

网友I:
现在的UPS供电采取并联的冗余供电方式怎么解释?

网友T:
我只能说不推荐.
实际中要合理应用,

网友U:
我感觉PLC如果内部电源过负载,那就直接外接24电源那样比较稳一点

楼主:
仔细看了一下三菱手册,建议是并com口,24+不能并,连他们自己的扩展单元和基本单元的24+都不能并

网友V(2009-07-30):
对:newchp 关于老刘说的没错。
1、PLC的电源和外部电源并不是绝对联的相等。且内阻也是不一样,有可能发生环流,会不会烧电源说不准。
2、能不能并,或许暂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着有可能的平衡被破坏,就有可能发生烧电源的情况。
3、这样并没有任何的经济效益,况如果外部电路发生短路等,还会波及PLC,有百害而无一利。
4、有这样做习惯的朋友,得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内容的回复:

说得对,我曾经这样并过,结果把电源和扩展模块都烧啦;呵呵,实践出真知,再也没并过,容量不够就甩掉PLC电源,仅用外部电源

网友W:
好像说明上说的    不行吧

网友X(2020-09-21):
我就郁闷了,电源怎么不同步?

开机时程序应该都有初始化时间保证全系统全部电源正常才可以启动开机,否则就是做设计的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