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如何用PCI转232接口驱动PC-PPI电缆

楼主(2008-02-01):
目前笔记本基本没有串口了,我的电脑也没有串口。为了下载西门子300的程序所以买了个pci转串口。现在已经把pci转串口安装好,在设备管理器也找到设备了,是com4口。但是通讯不了,显示由于通讯错误,无法确定总线参数,请检查接口及电缆安装。
那个调试好过,能指导一下嘛,谢谢了 是不是需要在com口中做一些设置呢?

网友A:
PCI转232接口,它是一个物理串口,与普通COM口相同。你的CPU是300,用PC-PPI电缆通讯行吗?
我使用PCMCIA-RS23也是COM4,感觉与使用计算机上自带的串口没有区别,安装完了不用设置就可以用。至于地址波特率。。。等要设置的与使用计算机上自带的串口的一样设置。

网友B:
不用做特殊设置,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C:
西门子300要用MPI电缆

网友D:
PPI只是200用的
300要用转MPI的才可以

网友E:
有一款 可以给S7-200、S7-400等编程的,不过价格贵了点2K多。如果是S7-200的话,自己做个就可以。不过要买个USB--RS485最好了。互相学习。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