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源

楼主(2008-02-01):
各位高手:
    有做电解电源的吗,现在本人要做个大电解电源,输出DC 1000A/800V 的直流电解电源,不知怎么选变压器,需要双反星吗?怎么计算参数啊,希望各位高手给预帮助!十分感谢!

网友A:
这可有点难度呀!

楼主:
就是不会才来请教的啊!

网友B:
因为输出的电压比较高我认为用三相桥比较好。

楼主:
我原来的300A/100V用的就是三相桥,但大了后是不是应该用双反星啊?

网友C:
1、变压器二次两套Y接三相半波可控整流电路,通过平衡电抗器以180度相位差并联,即常说的“带平衡电抗器三相双反星形可控整流电路”;
2、这种直流可控电源属低电压、大电流供电电源,即大家说的电解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