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产品
防爆变送器+普通屏蔽信号线+安全栅能算本安系统吗?

楼主(2008-02-01):
防爆变送器+普通屏蔽信号线+安全栅能算本安系统吗?
用在制氢车间。

网友A:
不算,应该用本安变送器+本安电缆+安全栅

楼主:
正常情况下也没问题,指示正常。万一有点氢气泄露,后果不知严重否?

网友B:
不太严重,大约就像一颗小氢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