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WINCC前,必装SQL吗?

楼主(2008-02-01):
是什么版本的SQL都行吗?还是WINCC自带的?
SQL大概多大容量(Mb )

网友A:
是WINCC自带

网友B:
同意楼上

网友C:
WinCC  自带,670多兆

网友D:
wincc6以后的版本一定要装它自带的SQL

网友E: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F:
建议用自带的那个,安装时打钩,准备好盘

网友G:
6.0以上版本的WINCC单独一个光盘安装,不能用微软出的通用SQLSERVER2000来替代.

网友H:
反正装 step7 前要装sql2000

网友I:
不能用通用SQLSERVER2000替代.

网友J:
装step7,好像就不必了吧。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川东霸王在 2008-2-19 10:45:00 发表的内容:
  反正装 step7 前要装sql2000
--------------------------------------------------------------------------------------------
胡说,不需要

网友L:
装 step7 前不要装sql2000吧

网友M:
Wincc自带一个SQL server

网友N:
西门子的软件在安装,使用上巨变态。
有时候真是一边用一边骂他娘。

网友O:
wincc 6用SQL2003,6.2版本的需要SQL2005

网友H:
下面引用由六万七千六百六十七在 2008-2-19 14:22:00 发表的内容:
    下面引用由川东霸王在 2008-2-19 10:45:00 发表的内容:
  反正装 step7…
--------------------------------------------------------------------------------------------
 反正我的安装顺序是 做好系统以后 先打一2000的补丁 装上消息队列 然后呢 装IE6 再装SQL 再装PCS 7 就是这么一个顺序  好像 要装STEP 7就必须要有那个什么 软件不知道是不是WINCC 假设是 WINCC 然后 要装WICC呢 就好像必须要 SQL 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西门子的那些软件真他的烦 现在我才终于把需要的软件全部装的能用了

网友P:
没办法,麻烦大家还都在用,人家牛啊

网友Q:
支持楼上的.6.0以上版本的WINCC单独一个光盘安装,不能用微软出的通用SQLSERVER2000来替代.

网友R:
WinCC6.0必须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