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F026故障请教

楼主(2008-02-01):
各位,我有台西门子驱动器,型号是 6SE7022-6TP50-Z

一通电显示F026  现检查模块与驱动电路都未见异常,是否跟控制板有关吗?有没有修过此故障?

网友A:
  可能主板问题,不过驱动还是要仔细查一下。

网友B:
问题还在驱动电路,同样的机器同样的问题我碰到过,同控制板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