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6.0无法进入

楼主(2008-02-01):
一次操作员不小心按了电脑RESET键后,WINCC6.0能激活100%, 到了启动界面时无登陆密码(正常有,输入才行),启动画面是正常的(属性里没错),怎么解决?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A:
对启动画面重新组态,或者重装WinCC, 设定开机激活画面

楼主:
每次都在ES上修改组态,在安全模式下整个项目COPY给OS(没用项目复制器),这样有副作用吗?,复制后OS站的权限会和ES一样吗?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B(2008-03-08):
如公用一个数据库服务器的话,copy就没有问题,我试过。要是不
是一个数据库的话,历史趋势,数据报表,报警记录,会找不到服
务器。
以上!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