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方式造成的传感器干扰解决方法一例(原)

楼主(2008-02-01):
我们设备上采用的对射式光电传感器,由于控制的需要,需要安装两对这样的传感器。如下图:

但我们在调试时发现,即使挡住了其中一个传感器的发射端,但该传感器仍然没有输出(未动作)。由于安装位置的限制,这两对传感器安装的比较近,考虑是不是这两对传感器是不是互相影响呢?由于发射端发射的是一个光束,光束就具有发散性,虽然挡住了其中一个传感器的发射端,但由于另一个传感器发射的光束也传到了被挡住传感器的接收端,所以虽然挡住了某个传感器的发射端,但该传感器由于接收了另一个传感器发射器发射来的光束,所以没有输出(未动作),如下图所示:

由以上图可以看出,即使挡住了发射1,但由于其接收端(接收1)还能接收到发射2发来的光束,所以不会有输出。这样,两个传感器就会造成彼此对对方的干扰。那么怎样才能避免这种由于安装造成干扰呢?后来我们改变了一下安装方式,如下图所示:

和原来的安装方式相比,在同一侧,安装不同传感器的发射和接收端(即:接收端或发射端不安装同一侧),这样就避免了一个发射器的光束发射到另一个传感器的接收端(两个发射端间接收到彼此的光束不受影响)。经过以上传感器安装方式的改变,传感器间彼此干扰的现象消除。

网友A:
高手!长见识!

网友B:
很多的现场故障就和楼主遇到的这个一样,往往都是一些非技术性故障,如接线错误,线路短路、断路,设备混淆等等,这种时候一定不能着急,不要立即就去否定你使用的设备,认定是设备出了问题,静下心来,一点一点分析和排除,通常都能顺利解决。

顺祝08年春节快乐

网友C:
对射型光电开关的发射角要求很小,按国外光电开关的标准,一般在测量范围内,不得大于接受管外径的三倍,有的更小。也就是说,只有两个光电开关紧挨着,才可能会发生图示的干扰效果。这样的图示效果,应该说这种光电开关的性能有欠缺,当然,也恭喜楼主找到了解决方案。

网友C:
我在过去做光电开关销售的时候,曾经介绍客户用另外的一种方法,就是在发射管上做套筒,并用激光教学笔(地摊上都有卖的)做直线定位,以消除干扰。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其中的一个用偏振光反射板型,经过偏振光板反射,即使另一个照到也没有反应的。

楼主:
楼上朋友的解决方法也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