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那个标签对齐有什么用?

楼主(2008-02-01):
我用的是easybulider 2.7.3中文版,在做"位状态切换开关"中的"标签"的属性中,那个"左对齐","右对齐","中对齐"有什么用途啊,我选择了没有什么变化(已选择使用标签).我看其他的元件也是这样,是不是我哪儿设置不对啊?

楼主:
看来那个对齐没有什么用

网友A:
当标签输入超过2行时,标签里的对齐方式才起作用。一般的对齐就直接用工具栏的快捷对齐图标就可以。

网友B:
多个时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