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

楼主(2008-02-01):
在使用ABB ACS800个过程中,发现整流单元跟逆变器的风扇电源模块老是烧怀?造成的经济损失较大,我想请教各位高手怎么来解决此问题,老是外接380电源也不是个事,而滤波单元的风扇电源模块不经常烧坏,它是恒速的,我是否可以直接从中引一电源,望各位指教!

网友A(2008-08-05):
该故障是ACS800的常见故障。最近ABB有新型电源模块代替。不过外接电源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abb厂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可以去联系一下!!

网友C(2009-04-18):
采用直接电源供电,用合闸信号来控制电源,我改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C:
希望结交各位工控良师益友:QQ275316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