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二极管

楼主(2008-02-01):
请问二极管只要主要参数相同就能替换吗?

网友A:
大多情况下可以的.但是也有例外,比如焊接设备的大功率快恢复二极管,他们的恢复时间尽量接近,这个时候反向恢复时间成了主要指标.否则就是其他参数相同但恢复时间过长也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