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掉零线的解决方法

楼主(2008-02-01):
万用表测量3相380V正常,2相220V也正常。但厂里所有220V电器不能使用电灯不亮。220V开关上爪正常下爪无电压,拆掉下爪所有负载量电压正常,最后拿灯这样实验,拆除下爪所有负载只接220V灯1盏于相线,另1根接进厂房总进零线,灯不亮,且无电压拆除后有电压。请教高手是否总进零线外部断还是虚接了,现在武汉下了20多天雪外线叫我怎么搞啊,其他人都放假了要我1个人修我们小厂就我1个电工我们外线到变压器总配电房有500米左右。请教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经验尽管使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A:
很同情你的处境.
  1. 220V开关上爪正常下爪无电压,拆掉下爪所有负载量电压正常-------是开关接触不良或断路
  2.最后拿灯这样实验,拆除下爪所有负载只接220V灯1盏于相线,另1根接进厂房总进零线,灯不亮------用电笔测就可知是零线火线出的问题.
  3.是否总进零线外部断还是虚接了------如是总零线虚接,且每相都接有220V负载,部分灯会亮的.

网友B:
你可以先试验一下从别的开关上接根火线,零线还是接总的,看看灯是不是亮。亮,则开关有毛病,不亮?出鬼了。

网友C:
  “另1根接进厂房总进零线,灯不亮,且无电压拆除后有电压。请教高手是否总进零线外部断还是虚接了”

1、你说对了,零线外部断;
2、如果没有漏电保护,你可以利用室内接地线做零线用;
3、这时,灯亮,且亮度正常,电压220v,那基本是安全的;
4、这时,灯亮,但亮度不正常很暗,电压不到220v差的多,那就是接地电阻大,接地线存在电压,是不安全的,要远离接地线;
5、这个方法只是临时用,是违反规程的做法,特别是4这种情况有人身危险!

楼主(2008-07-23):
谢谢大家了.经常上来查些资料就是没到这里逛了,工作比较忙,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另1根接进厂房总进零线,灯不亮,且无电压拆除后有电压。请教高手是否总进零线外部断还是虚接了”

1、你说对了,零线外部断;
2、如果没有漏电保护,你可以利用室内接地线做零线用;
3、这时,灯亮,且亮度正常,电压220v,那基本是安全的;
4、这时,灯亮,但亮度不正常很暗,电压不到220v差的多,那就是接地电阻大,接地线存在电压,是不安全的,要远离接地线;
5、这个方法只是临时用,是违反规程的做法,特别是4这种情况有人身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