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紧急

楼主(2008-02-01):
万用表测量3相380V正常,2相220V也正常。但厂里所有220V电器不能使用电灯不亮。220V开关上爪正常下爪无电压,拆掉下爪所有负载量电压正常,最后拿灯这样实验,拆除下爪所有负载只接220V灯1盏于相线,另1根接进厂房总进零线,灯不亮,且无电压拆除后有电压。请教高手是否总进零线外部断还是虚接了,现在武汉下了20多天雪外线叫我怎么搞啊,其他人都放假了要我1个人修我们小厂就我1个电工我们外线到变压器总配电房有500米左右。请教高手有什么好的方法和经验尽管使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十分感谢。yuanqiangbing@qq.com

网友A:
你的相线虚接,不是零线虚接!!!!

网友B:
380都正常,那么测量点三相就可以说没问题了。

  如果从380测量点引火线来接灯仍不亮,还是零线断的可能性大。不过一般零线断,如果厂房内零地共用重复接地的话,灯也应亮,这样看来,就是你厂房零地可能分开或零地没接地。

  只有一个人,解决问题不符操作规程,安全第一。

网友B:
灯一端相线,别一端不接零,良好接地,如果不亮,就说明相线虚--不要找个坏灯炮来试啊

网友C:
同意上面的,可能你测量的220 也是感应的

网友D:
你最好先去变压器房碰碰运气,也许故障点就在那里。你首先要确定是否零线问题,方法就是接上灯泡后用试电笔检测零线是否带电了,不带电就是相线问题,带电就是零线问题,一般的架空线线芯是钢丝的,只要是看不到零线断落,是不会连灯泡也点不亮的,去检查配电室,或者说你们厂所使用的高压进线有问题了

楼主(2008-07-23):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厂房外的架空零线断了,在不起眼的地方.这样的问题我现在也遇到了几次了首先想到的就是零线断,谢谢大家

楼主:
我们厂没做接地线,应该叫PEN系统吧,具体的看书有时候也看的郁闷下班了有时间在来和大家聊聊

网友E:
哪来的两相电压220V,我只知道两相三相都是380V,单相才是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