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DCS401变流器的励磁模块经常容易烧坏UC3844AD,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08-02-01):
DCS401变流器的励磁模块经常容易烧坏UC3844AD,是什么原因呢?有哪位师傅有这模块的原理图?

网友A:
这是UC3844的电路图,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刘工:
是PIN板的原因引起烧UC3844的,必须把PIN一起修才行,我以前在一条彩钢线上也坏了十几台,新上的,还是质保,ABB也没办法,只会换,鬼佬专家也来了,只怀疑外围接地问题,换好刚走又坏,后来还是我门修好的,董13902272318

楼主:
谢谢以上两位师傅。UC3844AD可以用UC3844D替换吗?它们有什么不同之处

楼主:
董师傅:过了年请示领导我会尽快和你联系,我也有点怀疑是PIN板有问题,但是不知该如何检测出来,现在PIN板和控制板的故障五花八门了,有好几种故障现象

网友C:
后事如何?有没修好呀?

楼主:
没有,找不到原因,希望你们多多指点,帮忙

网友D:
3844用3842也可以代换.

网友D:
这就是一个开关电源,控制电路损坏,主要看供电电压是否稳定,控制电路3844坏以后,开关场效应管损坏吗?

楼主:
我用的是14脚,贴片式的

网友E(2008-04-23):
我是专修ABB 变流器器 ,联系电话020-31758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