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请问交流电动机一般最大容量能做到多少?

楼主(2008-02-02):
请问现在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和交流同步电动机一般能做到的最大容量是多少?谢谢!

网友A:
几百kW吧!

网友B:
我见过热轧用的2000KW的高压电机,抽出转子人能在里面行走

楼主:
我查到一本98年的资料是:异步电动机大概3000kW,同步电机由于气隙可以较大容量应该可以更大。都十年前的数据了,请专业人员给个现在大概的数据,谢谢!

网友C:
水泥3、4KKW的异步不少。钢铁8、9KKW好象也不少。同步的俺不知道

网友D:
燕山石化有一个风机是9K KW的,再大的我没见过。

网友E:
好象几万KW的也有啊

网友F:
煤矿使用提升高压异步电机都在1KK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