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2-02):
[b]各位大哥,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一台ABB800变频器,驱动一台电机800KW,37.5HZ,740RPM,想把速度转到1200RPM,想用变频器的恒功率功能,不知道怎么用,请各位给个帮助?谢谢谢谢[/b][/i]

网友A:
说得不是很清楚呀,你的电机最高转速是多少呀,这些都可以调呀

网友B:
就是啊,说清楚点

网友C:
把频率调到50,或更高试试啊!

楼主:
本身设备是600HP,把电机的功率降了,但是转速不是太合适.电机本身转速是120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