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关于ACS800-04的I/O电路板连接

楼主(2008-02-02):
我最近接修一台ABB的变频器,型号ACS800-04M-0610+P901.由于客户没有把此变频器的RMIO-02(电机控制和I/O电路板)带来,我查阅资料得知,用ACS800-01的RMIO-01板可以与ACS800-04M的主电路接口板的X4相连(一一对应)也可以,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正确,望熟悉ABB变频器的朋友指点。

网友A:
RMIO-01板和RMIO-02板不一样,他们与逆变器AINT板连接方式不同,前者是扁平排线连接,后者是光纤连接,且每RMIO-02板对应变频器功率参数要一致,否则要修改隐含参数。

楼主:
我这里只有RMIO-01板,我只是想把它与ACS800-04M-061的变频器接到一起,然后加低压来修理变频器,不是拿来换用的。不知这样作是否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