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主蒸汽流量计的选用?

楼主(2008-02-02):
锅炉主蒸汽450摄氏度,4.0MPa 选用何种流量计既好用、保证测量精度、安装简便。还望在此方面有过成功或失败经历的老师赐教。

网友A:
  好象蒸汽4.0MPa,只有250度吧

网友A:
喷嘴、孔板、(进口)涡街

楼主:
有没有尝试威力巴,阿纽巴的?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孔板比较好

网友C:
一般来说孔板,文丘里比较成熟,故障率比较低;有问题也比较好处理!

网友D:
普通的都用孔板和涡街的,我这边用威力巴的,这东西差压小,安装精度不能保证,现在明显偏大,修正不过来

网友E:
孔板流量计是非常不错,可是压孙也不小.可以考虑弯管流量计和V锥流量计.这两种流量计耐热不是问题、精度高、维护方便、安装简单。如果现场空间比较狭小则弯管流量计更为适合.

如果需要弯管和V锥流量计可以联系我。

森博自动化仪表
李帅

网友F:
喷嘴更好,压力损失小.

网友G:
谁有靶式流量计,型号SBL,规格DN80,DN50,饱和蒸汽用,碳钢材质,法兰安装,就地显示累计流量和瞬时流量。13705580035

我是菜鸟!

网友:
孔板或者喷嘴

网友H(2008-03-28):
德尔塔巴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压损很小,有相应业绩

网友I:
一般在电力企业中,测蒸汽流量用喷嘴,选其压力损失小;测水的流量用孔板,选其价廉!

网友J:
孔板,涡街。我原来用了两个威力巴,现在都不看那数据了,没辙了。不知道是安装问题还是本身问题。测量蒸汽还要注意最小流量,我们是送送停停,损失不小

网友K:
V锥式流量计
一、概述
V锥式流量计是近年来我公司推出的一种新颖的高精度差压式流量仪表。它是利用V形锥体在测量管道中心节流,与传统的差压流量仪表不同,把从管道中心孔突变节流,改为沿管壁环状节流。从而改变了流体布局,起到了对流场的整流均能作用,形成了差压式流量测量所需要的较为理想的流场条件,从本质上保证了流速—差压转换的稳定、准确,从而提高了仪表的精度和可靠性。它集中了各种差压式流量仪表的诸多优点,是孔板流量计理想的替代产品,因此,它可以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热网等领域,对液体、气体、蒸汽等广谱介质的测量,将在未来的流量仪表市场中占主导地位。
二、原理
V锥式流量计是一种差压流量仪表。它是通过在密闭管道中心线悬挂一个特制的流线型锥体来进行中央节流,用管道上游和锥体尾部测量的差压值计算管道中的流量。其原理是基于封闭管道中的流量。其原理是基于封闭管道中能量相互转换的伯努利定律,也就是说对于稳定的流体,管道中流体的流速与差压的平方根成正比,当流体通过锥体节流区时,流速会加快,锥体下游尾部的压力降低,产生了差压。利用流体的连续性方程和伯努利方程,即可推导出被,锥体下游尾部的压力降低,产生了差压。利用流体的连续性方程和伯努利方程,即可推导出被测流量与输出差压值的数学关系式。连续性方程是能量守恒定律应用于运动定律流体的一种数字表达式。
三、特点
1、 测量精度高,重复性好
2、 重塑流速曲线,“整流匀化”
3、 对管路直管段要求低
4、 较强的自清洁功能
5、 量程比宽、压损低
6、 长期使用稳定性好
7、 适应性强、应用范围广

济南恒安特仪表线缆有限公司
张洋

网友L:
推荐用孔板流量计或涡街流量计

网友M(2010-07-01):
V锥不要用,我厂用于蒸汽测量,问题较大,不能平衡,且无法处理。

网友N:
V锥式流量计,我厂就是用的这种装上去一年到现在没出现故障

网友O:
在蒸汽测量中,涡街流量计应该不错,如果要求严格还应该加入温度(一般为热偶)压力(压变)补偿。

网友P:
那要看一下管径是多少。

孔板来说,是一个统一的规格,但是压力信号的变化对其测量的精确度有一定的影响

我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加我的QQ:372868180

网友Q:
高温蒸汽可以选用高温型超声波或者高温型涡街流量计。

技术问题可以互相交流:KROHNEmeter@163.com

网友O:
虽然孔板流量计历史悠久,且有精确的数据,在工程设计中大部分都用它。但是在实际使用时会发现并不使用,就拿蒸汽来说,在工程设计中安装的孔板流量计的参数,在实际应用中会发生变化,如温度、压力、流量及蒸汽带水量,在蒸汽不稳时根本无法测量。而且随着时间的延长,孔板的磨损、结垢会造成误差,还有引压管的冷却水会不断变脏,差压变送器的误差,及开停车过程中孔板连接法兰的热胀冷缩都是很麻烦的。特别是现在各个工厂对能源计量要求严格,其孔板流量计基本不再适用准确的计量,在过程控制中由于维护繁琐,也逐步淘汰。呵呵自己的一点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