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质量流量计问题

楼主(2008-02-02):
ROSEMOUNT质量流量计:F100SCQFAMZZZZ
测量介质:液体苯,熔点5.5摄氏度
传感器管道未保温
环境温度0-10摄氏度
第一次送流量计与贮罐液位对得上(准确)。
可是几天后会出现1.5T/h的流量(未送苯时),对零后正常,可是过几天又出同样的问题
谁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啊,搞不懂了。

网友A:
未送指空管还是有介质但没有开泵?前后有没有阀?停用时把阀关了看.如果是有小流量没有切除,这个1.5T/H好象大了点.
苯沉淀的可能也有,但是会不会影响说不清了.
如果要服务工程师电话,请留言

楼主:
未送苯指的是充满介质但不流动,截止阀关闭。

网友A:
截止阀关死了还有量跑,而且1.5T/H?有点大。1.5T/H的话很明显了。你开阀流量怎么上来的?一下子还是慢慢上来?有没有管子堵得现象?

网友B:
1.5t/h确实有点大,可能小信号切除,干扰,里面气液亮相,传感器可能有杂质。仔细查一下,我们的液出现类似的现象了,不过小0.56,做了小信号切除消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