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超声波双张检测传感器

楼主(2008-02-02):
可以区分纸张,塑料,薄金属,PCB板等的双张重叠信号,单张信号,和空气信号。对于送入机械来讲,如果重叠进入会造成机械损伤或材料浪费的,会有很大帮助。更换材料不需要重新设定哦!

网友A(2010-07-15):
在印刷过程中,由于印刷机零件松动或者老化等原因,经常会出现需要双张检测的要求,
由于光电传感器容易受环境影响,超声波传感器靠介子传播能量,能够在纸张中传播。纸屑、灰尘等微小物质不会产生影响,所以超声波技术在印刷机双张检测电路中有一定的应用价值。
以下是德国ipf的超声波传感器,专业用于德国海德堡的印刷机。
同时还适用于机器:罗兰、高宝、小森、国产印刷机等等
测量范围从20克到1200克卡纸
操作很简单
只需要在一张纸的情况下,按一下设定键就ok。这是操作界面的一张纸的指示灯就会亮起。
这里的印刷的纸张,薄的如平时打印用的A4纸也是ok的。
一旦出现两张纸的情况,操作界面的两张纸的指示灯就会亮起,同时给出一个开关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