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机三相绕组串接电阻作用?

楼主(2008-02-02):
一台老T612镗床转子串入1.26欧电阻,是减小启动电流的吗?如果想改造能买到这种电阻吗?应为多少瓦的?

网友A:
是的,你测一下电压和电流呀。

网友B:
电阻的选用根据实际负荷计算电阻的容量.

楼主:
也有制动的用途吧?

网友C:
画个电路图 学一下

网友D:
看下电路图,是不是起降压起动的

网友E:
是串电阻启动吧

网友F:
反接制动作用!是个双速电机吧电机轴上还有个皮带连着速度继电器。

网友F:
不会坏的,如果断了想办法连接牢固就可以了。

网友F:
一台老T612镗床转子串入1.26欧电阻,

应该叫镗床主轴电机绕组串接入电阻,还有一个接触器可以短接电阻,这个电阻是反接制动电阻。起动电机接触器短接电阻器,在主轴变速时使用和电机停止时使用,用速度继电器控制的。

网友G:
欢迎大家讨论啊!

网友H(2009-01-04):
谁知道三相压缩机的绕组分布图,我的三相压缩机的绕组怎么看起来像是单相的绕组分布

网友I(2009-07-20):
大家学习学习嘛,多交流交流

网友J:
是主电机限流电阻,点转时电机串入电阻以限制电流,变换转速时的电机冲动也串入此电阻降低转速,连续旋转时有一个接触器把此电阻短接,电机正常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