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程序中如何判断GPRS模块使用的SIM卡是否被拔出?

楼主(2008-02-02):
最近我使用IWOW的TR800来做一个无线数传的项目,我使用at+cpin?来检测SIM卡插入没有,我发现,当我带电拔出SIM卡后,使用at+cpin?命令还是返回+CPIN:READY和OK,显示SIM卡还插入,可是我明明已经拔出SIM卡了啊。我使用mc35测试发现也是有这种现象,请问我如何判断SIM卡被拔出呢?

另外共享一下我觉得不错的技术QQ群
52497844 GPRS技术交流群,讨论Wavecom,IWOW的TR800,simcom等GPRS模块应用技术;
6281245 vc24小时在线。

网友A:
这不是吃饱了没事干嘛.干嘛带电拔SIM卡?
开发模块的厂家应该没有考虑提供相关AT命令!

网友B:
一般来说设备安装到现场后是不会有人再去没事干把sim卡拔下来的!除非是周围有人员在的。。。那倒有可能拔下来偷打电话之类的!
设备上线后拔卡,正常来说是会自己掉线的,掉线再来判断卡是否插好,应该用你说的at+cpin?就可以查询了!那还一个就是看你所用的模块是否有定义某些脚可以输出信号的,通过信号来判断!

楼主:
也对,老大也说让我不需要考虑这种情况,谢谢大家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