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手启动的控制电路怎么用PLC编阿

楼主(2008-02-02):
(无正文)

网友A:
将左手开关与右手开关串联接入到PLC的输入端。

楼主:
那要是左手和右手按下的时间延迟2s,开关不能接通呢

网友A:
左手开关与右手开关串联接入到PLC的输入端,假定被接入到X0,那么由X0驱动一时间继电器T0,将T0的时间定为K20就OK。

网友B:
它有几个接点?如果有两个可以在程序里把它串起来,但是这样需要2个输入点,不建议这样做
可以硬件上把它串起来即可

网友C:
应分别接入plc,双手按钮应保证同时按下才起作用,要是硬件上串起来再接入plc就达不到这要求了

网友D:
三菱PLC教材101例就提供了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