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电磁阀通电时间究竟有多长??

楼主(2008-02-02):
各位老师,有没有允许长时间通电的电磁阀?20s--60s!目前应用的电磁阀一般通电不足10s,若通电超过40s,就会出现故障,有没有延长电磁阀通电时间的方法?望告知!谢谢!!

网友A:
谁说的电磁阀不可以长时间带电?我们使用的电磁阀正常工作都是在带电状态下,只有故障中失电.

网友B:
我们用的电磁阀可以连续工作4小时,也没问题。

网友C: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种电磁阀?不过我见到的电磁阀一般通电不只10s

网友D:
避免长时间通电的方法:用双线圈,这用脉冲信号

网友E:
我们用电磁阀的时间一般都是在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不会出现什么问题。但本人建议不要长时间通电。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使用气动阀门。

楼主:
电磁阀型号:ZCT-50A;电源:24VDC.

楼主:
yjig:你用什么电磁阀,型号可以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F:
我们用的一直通电都行

网友G:
如果是这样我想你的电磁阀选型有问题。看是不是介质或工况、电压有问题。要不是是动铁芯补卡住了。

网友H:
电磁阀可以一直通电,矿建单位使用的提升绞车液压控制系统,电磁阀象22E-10B直流24V和23D-10B交流220V长时间通电,除非系统失电.

网友A:
电磁阀可以一直通电使用!

网友I:
工艺不同,有所差别。

网友J:
电磁阀当然可以长时间通电,只是你的时间要多少?如果只是几个小时,全部做到,如果是几天,就要选连续工作型号,但是几天内一定至少动作一次。SMC啊

网友K:
用双控的呀,只用通电一次就会保持住,想断开另一边再通电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L:
我们的电磁阀机器一开就长期得电的,直到停止工作,又不见它坏!

网友M:
有的开机就上电啊

网友A:
楼主说的是电磁铁吧?

网友N:
电磁阀可以长时间通电

网友O:
不会吧?我们这的也是长时间通电的.
你是不是把型号搞错了?

网友P:
没有这种说法的啊

网友Q:
气动、液压电磁阀一般长期通电通电没有问题,但是大功率电磁阀(大于20w以上)口径在DN25以上给排水、油、蒸汽等截止型电磁阀长期通电后,很多都会烧毁。

网友R:
考虑适当较低电压试试

网友S(2009-12-26):
我看我们中间有行家,也有吹竽的人。如果要长时间通电开阀,则选择常开式的就OK了,反之则选用常闭式,如果工况条件是必须保持通电可以选择双线圈自保持式的电磁阀。现在国内一般电磁阀的持续通电时间最好一般不超过30分钟,如果想长一点可以选择长时间通点型线圈。实在不行,就选用气动阀也行就是成本和动作时间受限制!具体可以登陆:http://www.chinajnhb.com/shfnv2001.html

气动、液压电磁阀一般长期通电通电没有问题,但是大功率电磁阀(大于20w以上)口径在DN25以上给排水、油、蒸汽等截止型电磁阀长期通电后,很多都会烧毁。

网友J:
一般进口品牌通电时间几个小时没有问题, 因为线圈的温升可以控制到, 而且, 大口径电磁阀多数是先导式, 一般功耗不超过2W. 如果长期通电超过24小时, 要选择一些长期通电型号, 主要是阀芯改良, 避免过久保持位置被卡住(一般要求2-3天最少动作一次)

网友T:
你看看是不是把电磁阀的型号给选错了,我们的电磁阀没有这种现象。不过长时间的工作发热是有的

网友U(2016-12-18):
我安装了一个水池加热系统,用了一个220V的电磁阀,4小时切换一次,断电时间在10分钟左右,不知能用住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