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桥吊起升制动器控制电路的改进设计

楼主(2008-02-02):
老桥吊起升制动器控制电路的改进设计     作    者:  陈志明              指导老师:  沈建明   陆锡昌

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宝山码头技术部
二○○六年二月

目  录   1 引言2 GE Fanuc系列90-30简介3 起升制动器控制电路的改进3.1 B101桥吊原起升制动器控制电路原理3.2 采用PLC输出回路串紧停继电器常开触点方法3.3采用带跳闸线圈的三相空气开关实现保护的方法4起升制动器梯形图设计5 结束语参考文献后记      要:本文结合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宝山码头B101桥吊起升制动器控制电路的改进,采取了PLC输出回路串接紧停继电器常开触点和主回路带跳闸线圈的三相空气开关方法相结合的应急方法,在PLC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情况下,也能控制起升制动器的抱闸,大大提高了起升防失控的能力。同时,改造方便,费用不贵,可靠性高。 关键词:桥吊       可编程序控制器      制动器    紧停按钮   梯形图      Abstract:Accoding to hoist brake control improvement of B101 crane of SCT Baoshan Terminal,we  have taken two methods.These are very cheap and top-quality.

Keywords:Crane   PLC    Brake      Emergency Stop   Ladder

    1 引言在上海港集装箱码头上所使用的老桥吊,绝大部分电控系统由于元器件老化、备件采购困难等因素已经到了技术改造的阶段。特别是成立较早的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其码头上的桥吊在近几年里陆续进行了自动控制系统的改造。在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中,普遍利用GE Fanuc系列90-30PLC(可编程序控制器)代替原有的逻辑控制,以及CT公司MENTOR II系列全数字式直流调速器替换原有的模拟式调速器,并利用两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对原系统进行自动化控制系统改造,取得了较好的控制效果。但是这套控制系统在上海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宝山码头B101曾发生过因90-30PLC的输出点“咬死”(PLC内部继电器触点粘住,失去控制),此输出点的作用是控制起升制动器中间继电器的,由于输出点失控,造成中间继电器也失控,即使桥吊司机在按紧停按钮的情况下,起升动作仍然会失去控制,险些造成事故。现笔者就这一类控制方式的老桥吊起升制动器控制电路的改进作一介绍,供同行探讨。2 GE Fanuc系列90-30简介系列90-30PLC是GE Fanuc系列90可编程序控制器家族中的一员,提供先进的编程特性,易于组态、便于安装、成本低,能方便地取代从简便的继电器到复杂的中型自动化应用系统场合。开关量输出模块作为PLC和外部输出装置,如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等。B101所采用的是MDL240交流输入模块,输入电压110V,共16个点。以及采用MDL940交流输出模块,负载电压220V,继电器输出,为16个点。对于90-30PLC的编程,目前常用Logicmaster 90-30软件进行编程和组态,这是一种基于DOS基础上的一个编程软件。B101 PLC所采用的就是这个软件。3 起升制动器控制电路的改进3.1 B101桥吊原起升制动器控制电路原理起升制动器是保证起升机构安全正常工作的重要部件。B101桥吊起升制动系统的硬件设备主要包括:4只鼓式制动器,4只液力推动器(马达的功率为每台0.4KW),四只行程开关(常开),交流接触器,中间继电器,空气开关,熔断器等部件。原起升制动器主回路原理图如下:
 起升制动器主回路原理图(0.4KW*4 图一
H4F1:熔断器       H4Q1:三相空气开关        H5K6:交流接触器主触点M:制动器马达B101起升制动器的控制是通过PLC来实现的。PLC输出模块输出信号电平的高低,决定了制动接触器的吸合或断开。同时,起升制动器还使用了4只行程开关,分别对4只制动器的运行动作状态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的结果实时反馈到PLC的输入模块,通过PLC的运算、判别、比较后实现制动器的逻辑控制。制动器抱闸时行程开关接通,反之则断开。其原理图如下(虚框内为PLC部分):
起升制动器限位信号原理图  图二
C15S6、C15S7、C15S8、C15S9:行程开关(常开)当桥吊起升机构运行条件满足时,控制起升制动器的PLC输出点%Q0027=1,C22K2起升制动器中间继电器线圈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使H5K6起升制动器交流接触器线圈得电后主触点闭合,起升制动器液力顶推器马达得电工作,进行松闸。此时行程开关失电。当桥吊起升机构制动条件满足时,控制起升制动器输出点%Q0027=0,起升制动器失电进行抱闸。行程开关得电。原理图如下(虚框内为PLC部分):
                   PLC输出原理图  图三
C22K2:起升制动器中间继电器      H5K6:起升制动器交流接触器
 GE90-30PLC的继电器输出,通常采用MDL940输出模块,其输出方式广泛采用内部继电器作输出器件,而对于桥吊起升机构制动器的工况特点是制动、松闸的频率较高,使继电器触点较其他使用场合的触点更容易磨损、积碳,容易造成PLC输出失控。宝山码头B101桥吊曾发生过因PLC内部输出继电器触点“咬死”,造成吊具下降时制动失控,险些造成事故。由于PLC内部输出继电器触点“咬死”,尽管桥吊起升机构制动条件已满足,控制起升制动器输出点%Q0027=0,但内部继电器因触点咬死而依

网友A(2009-05-07):
广州市龙玥机械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专业生产安全、可靠是全球最先进的起重电机转子线圈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该产品已与2006年获得国家专利,专利号:200620096059.6;国家安全认证:证号NO 08 W0001-S;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该电机调速产品在起重行业优于变频器调速,该产品使用安全可靠、可签订承保合同,产品节能效果显著、工作效率高、操作简单、不溜钩安全可靠,无电网污染、不怕干扰、无误动作现象,微速最佳,是取代故障率高,经常误动作的麻烦制造者——变频器的最佳产品。本产品调速比100:1,调速范围100%,当今市场上的顶级产品:转子无级无刷调速控制器。 联系电话13794361509 QQ731017028 罗建新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