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电磁阀如何加显示

楼主(2008-02-02):
单位有一部分电磁阀,220伏的,非常重要,要是突然有一个坏了,又没人知道的话,是要造成很大的损失的,也可能出事故,单位领导要求我们,给所有的电磁阀每一个都加上显示和报警装置,以便早一点察觉,杜绝事故发生,
我还没有想出好办法来,谁有好主意贡献出来,多谢了!!!!!!!!!!

网友A:
能具体 点吗

楼主:
就是电磁阀在工作中假如出现故障,怎样能第一时间知道,并作出判断是那一台的故障。

楼主:
今天看来是白等了,高手都忙着过年了吧

网友B:
电磁阀信号+动作确认信号呀,再通过面板显示+报警不就可以了?

网友C:
电磁阀是控制气缸(或其他元件)的,在气缸上(或其他元件上)加上一检测装置,也就是楼上说的动作信号确认。

网友D:
电磁阀后加流量计。利用流量计来检测电磁阀的开关状态。
当然工况允许的话

网友E:
不知道你用的哪种牌子的电磁阀,好像有的电磁阀就带有LED指示灯。接通时灯亮,不通时灯灭。

网友E:
或是用带磁环的气缸,当电磁阀打开或是输出时,经过一定的时间气缸没有到位时,就发出报警信号。提示用户故障了。

网友F:
同意学世界

网友G:
带磁环的气缸

网友H:
什么类型的电磁阀?说清楚。控制压缩空气的可以后面加一个压力开关,水的就加靶式流量计,总之有很多方法。你要是电子方面也明白,就自己做电流检测装置,一般的电磁线圈坏了要么断开要么短路。

楼主:
你们理解错了,我的电磁阀是一个电磁阀门,就象一个截止阀,
只不过我这个是电驱动的,管道里流动的是氢气,导热油,三氯氢硅。

网友I:
电磁阀得电时会产生磁力,不知道用磁性开关绑在电磁阀上行不行,我自己没试过,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B:
那再加个流量计,电磁阀ON,没有流量就报警.

网友J:
你的管路应该有压力吧!!在下游加个压力传感器也可以,流量计也可以!!要是温度不一样的话!!加个温度传感器也可以!

楼主:
下面引用由Hitin在 2008-2-3 13:14:00 发表的内容:
电磁阀得电时会产生磁力,不知道用磁性开关绑在电磁阀上行不行,我自己没试过,你可以试一试。
--------------------------------------------------------------------------------------------
我也想过用干簧开关,可现场走线有150米左右,又有30多台电磁阀,要全部接到主控室,代价也大了点,领导肯定不会同意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穷人1在 2008-2-3 14:22:00 发表的内容:
那再加个流量计,电磁阀ON,没有流量就报警.
--------------------------------------------------------------------------------------------
每个管路上都加流量计,不现实,那需要停产,化工企业可不允许随便停产

楼主:
下面引用由HEALTH在 2008-2-3 15:49:00 发表的内容:
你的管路应该有压力吧!!在下游加个压力传感器也可以,流量计也可以!!要是温度不一样的话!!加个温度传…
--------------------------------------------------------------------------------------------
温度不行,加压力可以,但是投资太大了

楼主:
我今天想了一个主意,在电磁阀回路上串个电流表, 1安培就可以了,电磁阀工作电流 0.5 安培左右,可我让采购员去买表,没有找到,只好再想辙了。
伙计们,帮忙想想。

网友K:
精于心,简于行!那如果报警和显示装置又坏了呢?还是选用一些质量可靠的电磁阀吧!要吗关键部位采用备用吧!呵呵,不知对否?

网友C:
电磁阀、报警和显示装置同时损坏的概率是多少?

楼主: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8-2-3 18:58:00 发表的内容:
  电磁阀、报警和显示装置同时损坏的概率是多少?

--------------------------------------------------------------------------------------------
   精彩啊,这种几率几乎是不可能的

网友L:
现在的电磁阀都有带显示的

网友M:
电磁阀在工作中假如出现故障要分2种情况: 第一是电磁阀线圈信号不到位, 第二是电磁阀工作不能带动阀芯动作,就是没输出, 你要是想一路信号线显示2种情况都要有报警是不可能的, 领导又不想多花钱, 我的建议是自己做个5位的编码器,可以有32个号码,分别编成1-32, 这样也就5根信号线,要是不够,那就6位的,电磁阀检测还是用磁性开关检测, 否则电磁阀线圈信号到位,但电磁阀没动作或动作不到位还是没法检测故障; 主控室边就做解码了. 这些器件国产的H系列就可以了,价格也很便宜,就是磁性开关的花点钱,国产的也便宜; 想不花钱或花很少的钱做好项目,天下那有这么好的事.
  另外,你可以把项目做个报价和好处给你领导看, 分国产的和进口配件2种,让他自己选择.

楼主:
   自己做个编码器,我没有干过,不知怎么弄,能否指点一二。

楼主:
      大家过年好啊,

网友N:
有点难度

楼主:
  高手们想低招,难了吧

网友O:
在线圈上并联一个电阻串联发光二极管。如果需要远传,串联光偶。

网友P:
在印刷机上就有你讲的控制,在汽缸上装一个磁性的接近开关,汽缸动作就有信号反馈,在电磁阀上本来就有一个发光二极管,有电就会亮,这样一来有没有动作,有没有电就很好判断。

网友Q:
这种电路我安装过,我是做两种.
1  OUT有发光二极管显示.
2  电磁阀门上安装有微动开关.

网友R:
从柜子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下口处并出一条线,接指示灯,同时在管道前后安装压力传感器,这样当电磁阀得电时灯亮.如果灯亮了而压力不对,就能很快发现阀或是压力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J:
我感觉在线路里串个发光二极管应该是可行的!!其实我感觉还有一个办法!!我公司有一种保险丝接线盒,要是里面的保险丝烧了的话~~并在上面的一个LED灯会亮!!

网友S:
提出要求定做,带一对接点输出.

楼主:
下面引用由周公在 2008-2-4 22:15:00 发表的内容:
  在线圈上并联一个电阻串联发光二极管。如果需要远传,串联光偶。
--------------------------------------------------------------------------------------------
   那只代表通电否,不代表工作否。

网友T:
如果只是考虑线圈的话,我觉得合适的电流电流继电器比较好

楼主:
      我觉的你们的办法不太适用,我新近想出一个办法,一会告诉你们,现在去办点事

楼主:
   我用小的表做显示,用电炉丝串在电路里,在电炉丝的两端取电压,让表显示,假如电磁阀线圈开路,将没有指示。假如电磁阀局部短路,显示值增大,
    我已经试验过了,能用,

网友U:
你想过造成损失的原因了吗?加流量\压力开关可以指示电磁阀是否动作.不过你为何不把检测安在执行机构上?只要联锁弄好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所有设备都是这样做的.你们领导一定不是专业人士吧?

网友U:
线圈220V的,你可以在每个线圈前加保护元件.只要参数选好,绝对不坏.要想及时知道,加个辅助触点就可以了.

网友V:
你们的是什么设备呀,导热油?联笨吧,若是电磁阀坏了,温度和压力肯定有变化.从其它地方下手吧

网友W:
第一还是要监控控制对象的状态是否执行,

第二电磁阀线圈可以串带指示的保险或者空开

第三非正常状态的信号接到指示灯或者中央控制室

网友X(2008-07-17):
重新加装一个带阀位反馈输出功能(接近开关)和现场显示功能的电磁阀,单现场改装只能从电气角度改,还是无法百分百准确

网友X:
或者在电磁阀后端加压力、流量开关监控

网友Y:
引用 网友H:
什么类型的电磁阀?说清楚。控制压缩空气的可以后面加一个压力开关,水的就加靶式流量计,总之有很多方法。你要是电子方面也明白,就自己做电流检测装置,一般的电磁线圈坏了要么断开要么短路。

讲的很好,支持一下!

即使用带有LED指示灯的电磁阀,如果线圈断路,或阀体机械故障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