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变频输出转矩可以调节吗?

楼主(2008-02-02):
MM440变频输出转矩可以调节吗?
今天用了一个22KW的变频器带了一台15KW的电机感觉转矩不够,不知道可不可以调输出转矩

网友A:
可以啊,看你用什么控制方式。

网友B(2008-03-10):
一般来说,是进行转矩限幅,如果你没有更改过,那么默认的大概是120或150?不应该不够啊,当然了,限幅的具体数值你可以通过模拟量或者BPC模块等进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