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与炜煌打印

楼主(2008-02-03):
  请问大家,我用台达的触摸屏与炜煌的微达连接,连接COM1的3和5  脚,同时编辑宏,可是打印机就是没有输出,同时打印机一上电就出纸,不知道那里有问题,应该怎么样编辑宏啊,我是照着说明书编的,就是用那几个命令SELECETCOM\PUTCHARS\INITCOM这个三个命令么,然后在对照微达的字符,搞不明白,所以请教高人给指点指点,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A:
你的打印机端口是232还是485啊,232应该有3根接线,485用2根线,但是接的不是打印机的同一个口,232用排线连接打印机的2#口看打印机的开发说明书,485的把打印机1#口的短接块改到2#口另需要1个485的转换小板(打印机供货商要);打印机上电就走纸,你把通讯断掉看看是否还走纸,如果还是走纸就是由于通讯错误损坏了打印机的模块了;你把你编辑的宏命令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A:
另外你是想打印汉字还是数字,需要编字库,数字要做BCD转换,他不能打印画面内容的

网友B:
NTOUCH的屏直接可以使用啊,可以找我  13581532261沈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