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S700T系统报错怎么办

楼主(2008-02-03):
    各位高手:我的人机PWS700T开机自诊时后两项报错  Application checksum   err..
                                                    com  por  test   err..
              请指教。谢谢

楼主:
现象:hitech与plc不能通讯.plc型号:CPM1A如何用ADP3软件设定通讯参数。   给大家拜个早年,高手帮个忙吧。

楼主:
回个贴呀。急。

网友A:
你的700T出现的故障,请重新完整的下载一遍程序即可,ADP软件里面点击“下载固件及应用”。
在ADP里面,与CPM1A通讯请选择OMRON C的协议,然后1711和CPM1A的通讯参数必须一致,然后将指拨5、6拨至OFF,最后检查通讯线,接线图你可以上天津罗升公司的网站上下载ADP手册,网址:www.acepillar.com

楼主:
谢谢。造成以上故障现象是进行了一次上传文件操作。方法:关机情况下,指拨7on,(5,6为off)线缆与pc连接,然后开机就出现自诊错误,然后触屏进入系统菜单按upload与pc进行了上传并显示成功。关机恢复指拨开关与plc相连就不行了。请指出哪地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