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440的通讯的问题
笔名,若此

楼主(2008-02-03):
我想把M440的内部参数用DriveMonitor软件读到计算机里,能不能通过29、30这两根连接电脑的串口进行读取呢?

网友A:
不行,要加RS485->232转换器。

网友B:
难道不是和6se70亿一样的

网友C(2008-03-10):
明确的告诉你,6SE70和MM4系列的变频器与PC的连接的数据线接法是不一样的,你自己先查查吧,找不到的话问西门子咨询和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