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手持編程器材!!新舊不限制!!

楼主(2008-02-03):
各位大师,小弟急需一個用於三菱fx-10gm的手持編程器新舊不限
或者用电脑对三菱FX-10GM写程序的編程電纜.
或請告知自制方法;或何处有卖.
多谢各位朋友.
peter_gx@126.com
QQ:915352254
手機: 13412475567

网友A:
上网了,要学会搜索,
编程电缆是SC-09

楼主:
大哥sc-09不行啊.那個用在plc上可以,但10gm功模塊上我試過不行啊.
或者另有竊門???

网友B:
我这里有9成新的手编,价格700元.郑州的 电话13703990633

网友C:
资料上显示手编为E-20TP,软件为FX-PCS-KIT-GM-EE!
FX2N-10GM的软件也可对其编程,只是没有查到编程电缆,现市面所售E-20TP的电缆也是对FX2N-10/20GM的,供参考!!!

楼主:
多謝;
但還是不行
我的fx-10gm是20針通訊接口

网友D:
我有全套资料!只需300元。我的电话是13401567466

网友E:
本人成功用10GM 20GM
开发安川伺服控制系统
三菱伺服控制系统
松下伺服控制系统
软件是中文的
编程手册是中文的
书本的和电子档的我们全部有
图形化编程
让你一个小时学会简单伺服控制
QQ386191731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b]

网友E:
"大哥sc-09不行啊.那個用在plc上可以,但10gm功模塊上我試過不行啊."
方法不得当[/b]

楼主(2008-04-02):
浮起.
我的是老款fx-10gm ,不是fx2n的;
編程接口是20針的.
各位高手幫幫忙

楼主(2008-06-07):
求購一臺三菱E-20TP-E的手編,連接線是8針連20針的. 用於FX-10GM編程.新舊不限 聯繫:賴勇 013412475567 peter_gx@126.com

网友F(2008-07-27):
与电脑连接的电缆我有 ,FX-10GM,FX-20GM是FX2系列用的老款定位模块,插口为双列20孔。电缆为三菱原装全新带转换器,QQ349709299 13702513304

网友G(2008-09-02):
自己用的话就手工做连接线了,实际上只要八根线就行了,我有在E-20GM和FX-20GM上试过,跟FX2N-20GM的一样用,手头还有两台E-20GM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