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毛刺方法讨论

楼主(2008-02-03):
    传统的去毛刺方法是人工用毛刷等工具手动去除,然后再用超声波或
低压清洗设备清洗,最近几年随着各行业对毛刺去除的重视,去毛刺的方法也层出不穷,其中应用比较多的有以下几种:高压水喷射去毛刺、热爆炸去毛刺、抛丸去毛刺、电解去毛刺、化学去毛刺、磨体流去毛刺等。
今天和各位简单交流下高压水去毛刺的相关知识。高压水去毛刺,顾名思义是以水为媒介,利用它的瞬间冲击力来去除加工后产生的毛刺和飞边,同时可达到清洗的目的。经过多次试验测试,最终找到适合的压力为30MPa—50MPa。 若压力不足,无法达到去毛刺的效果,压力过高虽然可以去除毛刺,但存在损伤工件的危险。通常液压件在使用时所承受的液体压力都在20Mp以内,用50MPa 的压力都无法打掉的毛刺残留,在几兆帕的工作压力下脱落的几率是非常小的,也可以认为毛刺的根部残留是工件的一部分。
现在高压水去毛刺设备的制造厂家越来越多,简单可归纳为两类:工件移动式和喷嘴移动式。工件移动式造价低,适合简单阀体的去毛刺和清洗,其缺点是喷嘴与阀体的配合度不理想,阀体内部交叉孔、斜孔的毛刺去除效果不好;喷嘴移动式通过CNC控制可有效的调整喷嘴与阀体毛刺产生部位的距离,有效对应阀体内部的交叉孔和斜孔以及盲孔的毛刺,但由于此设备造价高,到目前为止只有汽车的心脏部位和工程机械的液压控制系统才能普遍享受此厚待。
    爆炸、电解等方法还请专业认识帮忙补充。

网友A(2008-05-13):
可以用化学去毛刺,只要把工件浸泡到药水里面,在几秒到几分钟之内就能把毛刺完全去除,而且还能改进工件的表面效果,特别是对需要电度的五金工件,可以做到,去毛刺与表面处理同时进行,用这种工艺成本又很低,既省时省力,又省钱。 还能够批量生产
   德国凯格表面处理
         陈鹏博
         020-61208742

网友B(2009-03-22):
浙江松菱精机开发SL009S和SL010两种去毛刺机,SL090是用金刚油石在需去毛刺的地方施加一定的压力,并来回振荡,再加一定的压力和清洗液冲洗,去毛刺的效果不错。SL010是采用带磨料尼龙丝轮刷去毛刺。两种机器都是半自动的,除了上下料之外,全部自动循环。这两种机器设备,适合叶片泵转子槽底孔边和周边四边去毛刺用。

网友C(2009-05-22):
也有专门超声波去毛刺方法的,大家可以看看,我们是苏州市科索超声波技术有限公司,当然还有其他超声波去毛刺的厂家。

大家可以比较的去试试看。

网友B(2009-12-19):
SL010省时省力节能巨大

浙江松菱电气有限公司,松菱精机生产的转子端面去毛刺机,与普通的振动光饰机相比,节能效果显著。
现在广大的叶片泵,叶片泵助力泵行业的转子,配油盘,还有盘类零件平面上的孔和槽边的毛刺,都用光饰机来去毛刺,一台光饰机可同时给20~40个零件去毛刺(不能相碰,必须用夹具隔开),放入磨料和润滑剂后,需1.5~3小时的振动才能达到效果,平均3~6分钟一件,用电每小时2.5KW,每个零件耗电150~250W,而用SL010给转子槽周边去毛刺机加工,每个零件只需1分钟,整台机耗电仅为500W,每个零件只需8.33W;因为有防锈清洗液冲刷,所以去毛刺后的零件不需清洗,便可直径入库。
通常用光饰机去毛刺后,还必须人工清洗,一方面光饰后零件表面有油污存在,另一方面,放在光饰机里的磨料有大有小,也会破碎,卡在转子槽和孔内,必须人工清洗去除,节约的人工和电能相差巨大。

网友B:
化学去毛刺的新工艺有一个缺点,在非常精密的零件中,例如深槽的宽度公差只有几个μm时,经过化学去毛刺后槽口会扩大几个μm,如果二个平面的平行度公差只有几个μm时,经过化学去毛刺后,零件边缘会薄几个μm,因此对于精度很高的零件,使用化学去毛刺方法需要主要的。

网友D(2010-05-26):
我们生产的阀块去毛刺机一次能够去除阀块所有内孔和螺纹毛刺,在原基础上细化零件加工表面粗糙度1-2级,提高零件清洁度。

网友D(2010-07-31):
济南内孔去毛刺机一次性完成精密零件表面及内孔去毛刺,不影响工件精密度。适合于阀块、缸盖、进气歧管、液压阀体等各种复杂零件。

网友E(2012-11-13):
无锡市欧谱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引进德国的一种用化学药水去毛刺的药水,这个去毛刺工艺是纯化学的方法,是用一种叫化学OPULL(欧谱) 产品。化学去毛刺工艺是一种纯化学的浸泡工艺,生产效率高,可大批量,一次性去除毛刺,节省了大量人工,降低了劳动强度,去毛刺效果非常理想,而且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可以适用于铁素体钢材,有色金属或者铝的零件。这个方法简便,不需要专业人员操作。可以对构造非常复杂的工件(例如:内角孔)或者容易受损的零件或者易弯曲的零件去除毛刺而不损坏工件,以得到更精密的工件。跟传统的去毛刺方法相比更容易,更省钱 ,更省力工件质量质量大大改善。许多复杂壳体零件内有一,二百个交叉孔,台肩孔,盲孔等,要求去除各交叉孔的毛刺都是十分困难的,往往要采用很多种方法都很难解决.OPULL化学去毛刺工艺采用浸泡工艺来去除毛刺,不管你工件的内孔有多少,有多小,只要是药水能进入的地方毛刺都可以去除.

公司提供免费试样服务,欢迎惠顾。联系人:劲松 13218855373  QQ 19742974  邮箱:wx_opu@126.com   网站:www.wxopu.com技术支持:杨工 13961864344

网友F(2016-03-29):
了解我司更多详情欢迎登录官网:http://www.zh-hesh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