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和编码器之间的连接

楼主(2008-02-03):
项目中有一个编码器,需要采集到plc。怎么连接?西门子PLC有没有这个模块?谢谢

网友A:
 楼主你没有说清楚是绝对值式的编码器呀,还是增量式编码器?

网友B:
有专用模块,也可用总线编码器,直接PROFIBUS总线连接。

楼主:
西门子s7-300系列的模块。用增量式的编码器。

楼主:
能不能用数字量输入的模块,我就是想记录一下正向反向的转速。

网友C:
用高速计数器(HSC)就可以了,编码器接到I0.0之类的DI点就行,具体看手册吧.

网友D:
你的编码器连线是模拟量的还是数字量的?

网友E:
就是用FM353就可以搞定了
至于它的网络连接跟其他的是数字量和模拟量是一样的
只是FM353要设置一下,其实就是接线方式的选择。。。

网友F:
FM350
FM351
SM338
都可以,得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

网友G(2008-03-04):
我想用西我門子的串口和電腦連接通訊
PROFIBUS的四個口A1,B1,A2,B2,電腦這端用9PIN的公頭,但是不知道怎麼對應啊?
哪位高手指點?

网友E:
   那只能用西门子的工控机了哦
要不你买个转换的接口 PC是直接联不上 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