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扩展单元问题

楼主(2008-02-03):
大家好!
有几问题请教大家,
1)S7-200PLC CPU为226,如用223-1BL22-0XA0扩展模块是否可以,另这种扩展模块的扩展口与223-1PL22-0XA0的扩展口是否相同,
2)如扩展单元的电源与CPU单元使用的电源不是同一电源模块提供是否可以。
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1):两种模块不一样,PL是继电器输出,可以用220V.BL是只能接24V.
2)可以使用外接电源

楼主:
我现有个工程改进,原来系统用S7-200PLC CPU为226,扩展单元为223-1PL22-0XA0,系统改进后需增加I/O点,现增加了一个223-1BL22-0XA0扩展单元,这个扩展单元用的24V电源与原PLC的电源不是同一电源模块提供,现程序DOWN下以后,软件监控输出点有输出但实际对应的输出点确无输出信号,请教各位有那些因素可能会引起上述现象.另S7-200最多可以扩展几个模块?
BEST THANKS!

网友B:
考虑一下地址问题,最多可以扩展7个模块!

网友A:
看看输出灯亮不亮。亮,说明是外部线路有问题,比如输出公共端接没接错。不亮,看看地址有没有问题,你接的扩展模块的电源电压是多少,223-1PL22-0XA0是24V。你可以用CPU提供的电源。

楼主:
看门狗指示灯没有亮,地址分配应没有错,但现有个现象,扩展单元个数已达9个,是否可能会产生上述现象,前面几个扩展单元都是8点输入单元,好像S7-200对扩展单元数有限制,是否可以将原几个8点输入单元更换成一个输入点多的扩展单元,以减少扩展单元数量.另两台200PLC间通过NETR/NETW指令通信.PLC1内信号发生变动到PLC2接收到,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谢谢!另祝大家新年快乐!BEST THANKS!

网友C:
扩展单元的电源与CPU单元使用的电源不是同一电源模块提供是可以的
输出点无输出信号?
检查外部线路和程序输出地址

网友D:
最好和CPU用同一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