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现场电气应急方案:你遇到过吗

楼主(2008-02-03):
前几天,一台10KV630KW的电机启动时,发现电机启动完毕"运行"指示灯亮后,液体启动器的动极板不能自动复位,岗位工随即停机处理,经检查短接用EVS接触器一相不能正常闭合!电机启动后将可能由于液体水箱中仍有电流通过,发热并伴有泡沫产生!因为2008的特殊雨雪天气及春节的临近,为不影响生产,我们结合以前我们进相机双投刀开关一相烧坏就直接短接的应急方案,利用静止进相器的优势,在电机启动后电流平稳正常后,尽快投入进相器!满足了工厂现场应急的需要!你在现场工作中遇到过类似情况吗!欢迎讨论!

网友A:
没用过进相机,他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用于补偿异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的呀!

网友B:
呵呵,最好更换接触器,将就能用,小心水阻柜炸了,哈哈

楼主:
630A的接触器现在什么价格啊?

网友C:
有一次,我们公司3m3/分空压机的轴承坏了,该轴承是SKF特殊产品,全世界只有澳大利亚仓库有库存,交货期需40天。一旦停止供气,公司将立刻停产。
没办法,我们从市场上租了一台空压机,才解了燃眉之急。

网友D:
既然这样重要,就应该有一台备用的,本来空压机就是易损设备!

楼主:
备用!是要很高成本的呀!呵呵

网友D:
有些设备必须有备用,比如断路器,不能等有问题在买一个!

网友C:
是有一台备用,备用机的容量为3m3/分,但在用气量较大时,该备用机也投入使用。问题就是在用气量较大时,现有的供气能力不够。

网友D:
空压机人工降温冷却,可提高效率!

楼主:
 630A的真空接触器现在什么价格啊?

网友E:
增加备用

楼主:
还是希望各位讨论一下应急感受与经验啊!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F:
工厂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G:
年前也是的,我单位一台1600KW电机水电阻柜动极板丝杆卡住,将传动三角带烧了,晕菜~~~~!就因为一条小小的三角带搞得全线停产!后来好不容易到镇上买了一根洗衣机的三角带代用。还好,总算凑合着启动了。可是大家说说这种事情该怎么预防呢?难道所有的设备都要有备份吗?有些事情是很难讲的啊

楼主(2008-03-28):
 一台10KV630KW高压鼠笼电机想增加不串电抗器的电容就地补偿装置,有谁正在使用啊?想了解实际效果!

网友H(2008-06-06):
                 这个需要研究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2008-10-02):
希望谈谈经验和具体案例

网友I:
引用 楼主:
630A的真空接触器现在什么价格啊?

看品牌,没有很确切的价格的

网友J:
我们常说预防为主,可是很多事是无法预防的,如果碰上了,得有应急处理的方法,

但是应急处理毕竟是临时的,应完急后还得把故障彻底处理了,千万别因为暂时没事了,就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