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M440变频器电位器速度给定

楼主(2008-02-03):
 MM440变频器接线方框图中介绍,端子3; Ain1+为第一模拟输入信号。依照图纸,用一个10K电位器驱动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可以正常调速。现在有一个问题:MM440变频器接线方框图中,端子10:Ain2+为第二模拟输入信号,是起什么作用的,是否可以作为变频器的速度反馈信号。即:用Ain1+第一模拟输入信号正常运行变频以后,用Ain2+第二模拟输入信号对电机进行加减速控制。(准备用张力信号作用在Ain2+接口进行张力自动控制。)可是,无论怎样调整Ain2+接口的电位器,电机速度均无法改变,是什么原因?变频器参数应该怎样设置?...
 新手上路,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P1000[3] 频率设定值的选择最小值:0
CStat: CT 数据类型:U16 单位:- 缺省值:2
参数组: 设定值使能有效:确认快速调试:是最大值:77
选择频率设定值的信号源。在下面给出的可供选择的设定值表中,主设定值由最低一位数字(个位数)来选择 (即 0 到 7),
而附加设定值由最高一位数字 (十位数) 来选择 ( 即 x0 到 x7,其中,x = 1-7 )。
举例:
设定值 12 选择的是主设定值 (2),由模拟输入,而附加设定值 (1) 则来自电动电位计。

设定值:
1 电动电位计设定
2 模拟输入
3 固定频率设定
4 通过 BOP 链路的USS 设定
5 通过COM 链路的USS 设定
通过COM 链路的通讯板 (CB)设定
模拟输入2
其它设定值,包括附加设定值,可用下表选择。
可能的设定值:
0 无主设定值
1 MOP 设定值
2 模拟设定值
3 固定频率
4 通过 BOP 链路的USS 设定
5 通过 COM 联路的USS 设定
6 通过 COM 链路的CB 设定
7 模拟设定值 2
10 无主设定值 + MOP 设定值
11 MOP 设定值 + MOP 设定值
12 模拟设定值 + MOP 设定值
13 固定频率 + MOP 设定值
14 通过 BOP 链路的USS 设定 + MOP 设定值
15 通过 COM 联路的USS 设定 + MOP 设定值
16 通过 COM 链路的CB 设定 + MOP 设定值
17 模拟设定值 2 + MOP 设定值
20 无主设定值 + 模拟设定值
21 MOP 设定值 + 模拟设定值
22 模拟设定值 + 模拟设定值
23 固定频率 + 模拟设定值
24 通过 BOP 链路的USS 设定 + 模拟设定值
25 通过 COM 联路的USS 设定 + 模拟设定值
26 通过 COM 链路的CB 设定 + 模拟设定值
27 模拟设定值 2 + 模拟设定值
30 无主设定值 + 固定频率
31 MOP 设定值 + 固定频率
32 模拟设定值 + 固定频率
33 固定频率 + 固定频率
34 通过 BOP 链路的USS 设定 + 固定频率
35 通过 COM 联路的USS 设定 + 固定频率
36 通过 COM 链路的CB 设定 + 固定频率
37 模拟设定值 2 + 固定频率
40 无主设定值 +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1 MOP 设定值 +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2 模拟设定值 +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3 固定频率 +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4 通过 BOP 链路的USS 设定 +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5 通过 COM 联路的USS 设定 +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6 通过 COM 链路的CB 设定 +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47 模拟设定值 2 + BOP 链路的USS 设定值
50 无主设定值 + COM 链路的USS 设定值
51 MOP 设定值 + COM 链路的USS 设定值
52 模拟设定值 + COM 链路的USS 设定值
53 固定频率 + COM 链路的USS 设定值
54 通过 BOP 链路的USS 设定 + COM链路的USS 设定值
55 通过 COM 联路的USS 设定 + COM链路的USS 设定值
56 通过 COM 链路的CB 设定 + COM 链路的USS 设定值
57 模拟设定值 2 + COM 链路的USS 设定值
60 无主设定值 + COM 链路的CB 设定值
61 MOP 设定值 + COM 链路的CB 设定值
62 模拟设定值 + COM 链路的CB 设定值
63 固定频率 + COM 链路的CB 设定值
64 通过 BOP 链路的USS 设定 + COM链路的CB 设定值
65 通过 COM 联路的USS 设定 + COM链路的CB 设定值
66 通过 COM 链路的CB 设定 + COM 链路的CB 设定值
67 模拟设定值 2 + COM 链路的CB 设定值
70 无主设定值 + 模拟设定值2
71 MOP 设定值 + 模拟设定值2
72 模拟设定值 + 模拟设定值2
73 固定频率 + 模拟设定值2
74 通过 BOP 链路的USS 设定 + 模拟设定值2
75 通过 COM 联路的USS 设定 + 模拟设定值2
76 通过 COM 链路的CB 设定 + 模拟设定值2
77 模拟设定值 2 + 模拟设定值2
下标:
P1000[0]:第1 命令数据组 (CDS)
P1000[1]:第2 命令数据组 (CDS)
P1000[2]:第3 命令数据组 (CDS)
说明:
只有一位数字时,表示只有主设定值,没有附加设定值。

设定72应该是你需要的

楼主:
谢谢你,设置为72以后,第二个电位器可以做为第二速度给定。即:如果最高频率设定60Hz,第一电位器给定为55Hz,第二个电位器可以从55Hz提升到60Hz,第二电位器可以作为张力控制吗?加减速时间可以调整吗,如果可以,怎样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