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业无线通讯的种类?

楼主(2008-02-03):
多台PLC与组态上位与PLC之间通讯连接.用无线连接.可使用的方式?如232   485   422  GPRS 以太网 DP 等.谢谢,效果距离与可行性

网友A:
www.elpro.com.cn   william@elpro.com.cn  021-50587007-203李 ,方便的话可以多交流。

网友B:
公网和私网

网友C:
你的问题问的是无线通讯的种类.
你列举的几个只有GPRS是无线的.
距离不受限制,有手机信号的地方就可以.可行性可以实现大部分的要求.

网友D:
无线通讯方式较多.
广域网通讯方式:CDMA GPRS既无线上网卡基于2.5代的CDMA和GSM网络.硬件投资最低,但需要缴费,运营成本高.
局域网通讯方式:802.11A/B/G既诬陷路由,无线网卡.硬件投资高,运营成本低.既WIFI技术.
数字电台无线方式.
短距离方面:有蓝牙.射频技术.ZIGBEE技术,红外等.

网友D:
  个人观点,如果中控室与PLC基站之间通讯.PLC具备RJ45的网卡接口,完全通过WIFI通讯也是不错的方式.缺点因为政治和国家安全原因WIFI方式不是我国的行业标准.但是国内许多城市已经在广泛运用WIFI.特点就是运营成本低,灵活,组网容易,适合中小型企业.网速高的特点,硬件投资大.
  GPRS和CDMA的是通过无线拨号的上网方式,网速低,硬件投资低运营成本高,覆盖面广,可靠性和延迟性没有WIFI方式好.因为国情因素,本来成本只有几十元的网卡,卖到几千元.技术门槛只要造手机的地方都能造.
  调试方面,这两者都不难.前者需要经验.WIFI方式主要是802.11协议,因为加密的方式有WEP(共享,开放,自动),WAP(方式有两种),速率设定(一般自动),但是信道设定很关键(直接关系到传输距离和速率的问题,不同厂家就是同一信道信号会有偏差,这一点要注意,尤其带有域展功能的).
  总的来说上面两种通讯方式应该归属于以太网的通讯方式.从互联网的数据传输方式来说,WIFI比GPRS和CDMA先进的.CDMA比GPRS先进.因为GPRS和CDMA是以语音通讯为主的.未来应该是WIMAX技术,速率比WIFI快,既未来的4G通讯,第四带移动通讯技术.将是两者合一.
  中国之所以进展慢,主要是体制的原因.如互联网的主动权在信息产业部,行业主动权在电信和网通,移动行业主动权在移动.而广电部门是事业.移动和电信互设门槛.所以中国国内的标准就难以统一.加上中国的无线互联标准因为政治原因2006年胎死腹中.实际上中国已经落后了.当国外的4G技术开始走入商用阶段,我们的3G技术还没走向市场.原因就是国有垄断企业和国有垄断企业互设壁垒,掠夺性收费.重复硬件浪费投资.导致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为了平衡各国有企业间的利益,浪费了5-6年的时间.

网友D:
RS232 RS422 RS485 1394 USB RJ45 RJ11 PS1 PS2 都属于硬件接口标准.
 无线方式可以借助于些硬件接口进行通讯.但有要求.如WIFI通讯只能在USB和RJ45 1394上开发运行,因为传输数率的问题.同样传输数率高的硬件接口可以搭接传输速率低的软件协议.传输速率低的硬件接口则不能搭接传输标准高的软件协议.如RS232 RJ11 RS485 只能搭接数传电台,拨号上网,红外,射频等.PS1,PS2接口是借于RS232的变种接口,非标的串行通讯.用于键盘和鼠标.USB接口以后非常有可能成为今后的硬件接口事实标准.原因传输速率高,缺点是供电的稳定性及带来的通讯不稳定的问题,优点是灵活,向其他硬件接口转换灵活的特点,如果USB芯片全球统一标准,那么驱动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网友E(2008-03-11):
无线电技术在数据传输和数据采集/控制应用主要分两大类:

230MHz频段的窄带通讯
-绕射能力略强,适合在视线稍有阻挡的条件下使用
-反射能力和穿透能力差,不适和在大楼内,隧道内,
 沟道型地形地貌的条件下使用
-允许发射功率很大(几瓦---几十瓦)
-价格便宜
-抗环境噪声/工业干扰能力较差
-对多径干扰没有抑制能力
-误码率高,通讯质量差
-数据传输速率很低( ≤9600 bps  工作带宽所决定)
-天线尺寸大且增益低,在移动设备上使用很不方便
-需要申请频率资源

2.4GHz频段的扩频通讯
-绕射能力较差,通讯双方天线要求“可视”
-反射能力和穿透能力强,在大楼内,隧道内, 沟道型地形地貌的条件下使用有优势
-发射功率受一定限制(毫瓦级 )
-抗环境噪声/工业干扰能力很强
-对多径干扰有很好的抑制能力
-误码率低,通讯质量好
-最高数据传输速率 ≥ 115.2K bps
-天线尺寸小且增益高,在移动设备上使用很方便
-不需要分配频率资源

技术网站: http://www.datalinc.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