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利时FacView的问题

楼主(2008-02-04):
我做了一个工程在标签变量列表里,添加任何变量都有如下错误:
类型:FATAL
表单:E:\SmartPro\FacView\User\REDIAN_HUASHUI\VARIABLE.DBF
错误:OID Overflow. Set [OID]Reset=1 to regenerate OIDs
上下文:E:\SmartPro\FacView\User\REDIAN_HUASHUI\VARIABLE.DBF

网友A:
你可以在工程编辑器中的帮助菜单中把OID置为1(按错误提示),重新编译!

楼主:
谢谢你,我试一试。

楼主:
qqq123你好,你能解释的再详细些吗?

楼主:
谢谢qqq123,问题已解决,我说一下详细步骤:在磁盘上找到CITECT.INI文件如果有“[OID]Reset=0”改为“[OID]Reset=1”,如果没有则添加,记住一定要保存哦! 再问一下qqq123,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

网友B:
OID号码是唯一的,是吧。
VARIABLE.DBF里面有个OID项,全部清除就可以了。

网友C(2009-10-12):
请问SMART PRO 3.0.3 facview新建一工程,在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共计4个:分别:类型:Error 名称:manage 表单:工程路径下/manage.ci 错误:Function expected;第二个错误同第一个基本一致;第三个错误:Incompatible types;第四个错误:类型:fatal 名称:manage 错误:cannot compile call;请帮忙解决,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