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量控制变频

楼主(2008-02-04):
s7-200模拟量控制变频器0-32000对应0-5V,0-10,0-20MA
VD34.VD54由文本.人机给定,VD34给定运转频率,VD54设定最高频率
LD     SM0.1
MOVW   0, VW100
LD     M1.0
LPS
MOVD   +32000, VD58
/D     VD54, VD58
AD<=   VD34, VD54
MOVD   VD34, VD80
*D     VD58, VD80
LRD
DTI    VD80, VW100
LRD
MOVW   VW100, AQW0
LRD
NOT
MOVW   0, AQW0
LPP
=      Q0.0

网友A:
用梯形图就更好了

楼主:
复制转换不就OK了
经测试好用

网友B(2009-01-22):
刚学S7-200,对我很有帮助,多谢了

网友C(2009-02-25):
学习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D:
学习一下,谢谢大家。

电工网www.diangongw.cn在此感谢.

网友E:
刚学S7-200,对我很有帮助,可以好好琢磨一下。

网友F:
疯狂期待中,要是能完成那个项目,偶就转正了

网友G(2009-03-30):
太简单了,看看书,书上很多例子的.我个人觉得还是不够好,因为精确度不够

网友H:
我用的CPU是S7-200,也可以用这个程序吗?

网友I(2009-06-14):
直接用在变频器设置参数不就行了吗?为啥还用plc设置?

网友J:
我用通讯控制变频器

网友K:
PIW

上限,下限

网友L(2012-08-31):
这最后一个Q0.0是什么意思啊,各位大侠给解释解释!新手求教

网友M:
回楼上:

这个q0.0是变频器的启动命令或者启动指示灯连接。

网友N:
0-10V对应0-32000,变频器精度0.1的话,每增加32就是增加0.1赫兹了。

网友O(2012-10-01):
梯形图截图过来看不是更好看些。。

网友P:
MODBUS多简单,我用通讯控制变频器.

网友Q:
世界上并没有成为高手的捷径,但一些基本原则是可以遵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