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问题:Rockwell RSView图控画面更新速度慢

楼主(2008-02-04):
我们公司所用的监控软体是:RSView.监控资料点为32000.。PLC控制器为SLC-500/05(该CPU自带 ethernet接口)。
通讯距离:1500M.
路径为:CPU--光纤转换器(RJ-45埠:SC接口)---光纤----光纤转换器(SC接口,RJ-45埠)--电脑
现在状况是:打开图控画面,画面反应非常慢。点击一个按钮半天才有反应。
请教高手赐教!!!

楼主:
补充一句:实际所用资料点数据只有10000点左右。

网友A:
直接用以太网联,速度最快

网友B:
实际所用资料点数据只有10000点左右
那么大的系统啊

楼主:
目前将RSVIEW软体,node前景扫描时间和背景扫描时间做了修改。速度有一些提升了。[/b]

网友C:
可能RSView里面用了太多的数据需要处理.比如一个画面包含了很多Tag,如果切换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就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更新所有的数据.另外如果使用了许多Derived Tag或者VBA的功能,也会导致数据处理很慢.总之考虑几个因素:
1.硬件:
---CPU的负荷;
---以太网通讯的负荷;
---网络是否可以优化?
---采用工业级的交换机和带屏蔽的网线?
2.软件:
---RSView的网络设置优化;
---RSLinx OPC的通讯数据量的检测;
---Tag的精简;
---画面退出和进入是否使用了辅助命令,减少数据负荷量?
---

网友D:
尽量自己用基本几何图形画标准图符,别引用图库。

楼主:
 xiezmT提出的网络是否可以优化很不错。
因为现在网络信息到电脑经过3层HUB,极可能影响网络通讯。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对此进行优化处理了。减少到经过1层H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