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轴瓦的维护及故障诊断

楼主(2008-02-05):
最近一台电机轴瓦坏了。之前,无异响,温度正常,机油循环正常,在短时间内油封冒青烟了才发现有问题,拆开轴瓦已磨损至衬套。有维护及故障诊断经验的师傅,望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电机什么型号啊?功率多大?

楼主:
上海电机厂生产,1400KW.型号明天呈上.

楼主:
型号:YKK630--4

楼主:
电机轴瓦坏了,换瓦刮瓦可是个技术活,钳工的活。----此电机轴瓦只有两道约一厘米宽的"瓦",免刮.
可对电机轴瓦温度-----此电机为油泵循环机油润滑,温度不高.温度监测也装有."冒烟"是轴封与轴的摩擦引起.

请教:磨损监测如何监测,需用什么设备.谢谢!

网友B:
我也想学习一,有经验有上呀

网友C:
磨损用震动值来检测,震动过大就表示轴wa磨损了,在轴圆周上呈90度角来安装,很多设备都有的

网友C:
检测到的是微弱的电势信号,转换后成4--20mA的电流信号,可直接读出对应的磨损值

网友D(2011-10-24):
发动机轴瓦烧毁的原因有哪些? 曲轴瓦烧毁的主要原因是: (1)电机轴瓦www.qfzw.cn润滑油道堵塞,曲轴瓦得不到润滑。 (2)轴承材料不符合要求。 (3)机油温度过高,使机油变稀、油压下降,造成润滑不良。 (4)机油泵漏油或发生故障。 (5)轴瓦间隙过小,不能形成润滑油膜。 (6)在低温使用时,没有进行怠速升温,使润滑油的粘度增加,因而轴瓦得不到足够的润滑。 (7)使用的润滑油不符合标准。

网友D(2011-12-14):
发动机轴瓦烧毁的原因有哪些? 曲轴瓦烧毁的主要原因是: (1)润滑油道堵塞,曲轴瓦得不到润滑。 (2)轴承材料不符合要求。 (3)机油温度过高,使机油变稀、油压下降,造成润滑不良。 (4)机油泵漏油或发生故障。 (5)轴瓦间隙过小,不能形成润滑油膜。 (6)在低温使用时,没有进行怠速升温,电机轴瓦修复www.qfzw.cn使润滑油的粘度增加,因而轴瓦得不到足够的润滑。 (7)使用的润滑油不符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