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权限没有安装或不充分,怎么办?

楼主(2008-02-05):
下列权限没有安装或不充分
A9WRC?6?
A9WRT?6?
怎么办?

网友A:
RC,运行与组态授权,没有安装Wincc将进入Demo状态,不能建立外部变量,运行1小时后重新启动Wincc。

RT,运行授权,不能组态,没有该授权,Wincc项目不能激活。

如果系统中包含RC授权,那么RT授权也就不需要安装,因RC授权包含了RT授权。

因此,RC一般用于工程师站,RT一般用于操作员站。

通过授权管理器进行安装。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我的授权管理器中已经有上述两个授权
但启动WINCC是还是显示没安装,怎么办?

网友B:
先把授权移出计算机,如果是盗的,干脆删掉它,在WINCC没有启动的情况下重新装,在试试。其实WINCC授权不只这两个,还有别的一些,如果你没有装全的话,在WINCC运行一些日子后,可能会出现授权过期的警告,但并不影响使用。这是我使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心得,不知道别人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C:
授权文件就在C:盘,目录有点象:  C:\AA XZ NF
删除后重装权,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