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冰箱如何维修?

楼主(2008-02-05):
我这有台电冰箱,平时采用开半年,停半年用法,最近我发现,压缩机工作开始不正常了,一开始是不停机,没法子,买个"冰箱佳音"用限时断电的方法使用,最近又变成了停机不启动了,开机15-20分钟,停1、2个小时,搁里的东西没准都完了,我现在怀疑是温控器坏了,现在已经用上强冷了.请各位大侠帮帮我.

网友A:
       买一个电子的,

  开机时间--关机时间--可调,

  不到10元‘

网友B:
   “不停机”

1、如果不制冷,制冷剂漏;
2、制冷良好,温控器坏;

网友B:
  “开机15-20分钟,停1、2个小时”

制冷良好,环境温度低,将温控器调到较高档位;

网友C:
冰箱没问题!
  原因:如刘工所说,环境温度低,将温控器调到较高档位!

  解决方法:温控器附近放碗开水!

网友D:
把冰箱打到速冻档,按上电子温控器就OK。

楼主:
环境温度14度,过去在12度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
如果是温控器坏了怎么修?(现在已经是速冻状态,还是开机15-20分钟,停1、2个小时)

网友E:
温控器那么便宜更换即可.

网友F:
    换个温空器。如果是老冰箱没问题,十年前产的。十年后产的,要检查传感器有没有问题,大部份是负温度热敏电阻

网友G:
冰箱不能停用.

网友H:
看你的冰箱现像可能是制冷剂泄漏,本人不建使用冰箱"冰箱佳音"这个只是一个定时器,不能知到冰箱中的温度。
同意刘志斌说法。

网友I:
压缩机发热情况呢?去掉热保护器看看,热保护器紧贴在压缩机上,在压缩机的接线盒内。

网友J:
冰箱的机外时间控制很好用,只是你没将温控器的控制线短接,温控器还起作用。
    时间控制器,要根据不同季节和冰箱的使用情况,及时调整开、停时间。一般开的时间在十几分钟就行,只调停的时间就可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K:
“开机15-20分钟,停1、2个小时”

制冷良好,环境温度低,冰箱都有温度补偿开关,温度低时把补偿开关打开,一般在温度旋钮旁边

网友L:
   是不是温控器坏了。

网友L:
    或是温度传感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