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空压机三相电流不平衡

楼主(2008-02-05):
我公司新安装的空压机,750KW电机,机内是由两台西门子变频器三角形接法,用线排连接,运行时相电压是223v、224v 、223v,线电压385v 、381v、382v, 电流是826A 、 921A 、935A 。有两相线电压差4V,怀疑是母线排有松动, 检查母线排,没问题。空压机厂家也查不出什么原因,三相电流相差这么大,怎么用啊? 这个年怎么过啊?

网友A:
    线电压是多少,

   估计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B:
在保证电机方向不变的前提下,将电机的3根电源线换一下,再测量运行电流,以此判断是电机,还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C:
估计是电机问题,摇一下绝缘

网友D:
加输入电抗器
变频器好多都不平衡

网友E:
电机应该没问题,新装的吗。看变频器参数有无问题

网友F:
问题现在解决好了吗? 学习中

网友G:
750KW电机,机内是由两台西门子变频器三角形接法,用线排连接,运行时相电压是223v、224v 、223v,
线电压385v 、381v、382v,
 电流是826A 、 921A 、935A 。

有几个小问题请教 深圳工控
1.三角形接法 的相电压如何测量的?以何处为中性点?
2.机内是由两台西门子变频器  线电压385v 、381v、382v[/b]
  请问线电压是西门子变频器上显示的数值?还是用电压表测得?
  使用何种电压表?磁电系?电磁系?数显?
3.电流是826A 、 921A 、935A[/b]
  请问电流是西门子变频器上显示的数值?还是用电流表测得?
  750KW电机 是用卡钳表还是经过互感器测量?
  西门子变频器 输出的实际上是高频调制波,普通仪表
  测量都有误差

楼主:
TO:电工学徒

  1:相电压以地线为中性点测得,在空压机进线处。
  2:线电压是用钳表测得,变频器上无显示。
  3:电流也是用钳表测得,是用卡钳表经过互感器测量。

  你说:输出的实际上是高频调制波,普通仪表
  测量都有误差, 但相差100A的电流,这个误差也太大了吧。

网友H:
变频器是否有问题,因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对数字成用表有干扰作用.

网友I:
请用变频器面板电流显示看看,如运行中声音温度正常可放心使用.注易看总柜三相电流平衡或相差不大即可,变频器保护功能很好,不会出大问题的.

楼主:
   我公司用的是ATLAS的空压机,两个变频器在空压机柜内, 变频器无显示操作面板, 空压机的操作面板上也不显示电流。

   今天把较小电流的一相跟地线调了一下,(电源线用的4线制母排),这一相与其它两相,只相差50A左右了,原来是差100A多的。检查母排,有个接头有点发热,可能这就是问题点了。可现在我公司在生产,这台机不能停,三相电流有一相小50A,长期运行 , 对空压机有多大损坏?

网友J(2018-04-17):
挖坟了,我也遇见相同的问题了,不知道楼主解决当年的问题没,学习下。

网友K:
检查电机的铭牌额定电流,测量电流不满额定电流2/3,温度不超60度只是温温的。大电机大马拉小车固有现象,这是定子矽钢片材料磁通磁隙造成的偏差,特别是以前损毁重绕线圈电机在轻载情况下往往会偏差10%以上,一担满载情况电流趋向平衡一般不超2%,只要电流不超额定电流,温度手摸不烫手一般情况下电机是能长期运行不会有问题。还有变频器控制调速电机,控制器主电路上模块开放程度所造成的偏差,一般原因问题最有可能出现在模块触发控制线路上,很大的原因触发光耦的老化所造成的是功率模块导通偏差影响电流输出的平衡,但只要电机不超额定电流,就可以长期运行等停机时变频器再进行检修。经验告诉我额定电流是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在不超额定电流的情况下,温度在适当的情况下电机都可长期运转而不出问题。而电流偏差出现超额定电流那就问题大了必须停车检修查找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