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变频器对水泵的控制

楼主(2008-02-08):
现在需要改造一台循环冷却水水泵的控制,目的是为了节约能源,水泵为22KW,4P,380V。
请问可直接使用三菱FR-F500变频器进行直接启动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谢谢回复,那就要通过变频器设定一个启动时间,请问这个时间
应该设置几秒。

网友A:
看看说明书,那不叫启动时间,通常称为启动加速时间。
22KW水泵的启动加速时间,你可设为10秒,如不能启动,再适当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