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动葫芦用三相锥形电机刹车问题

楼主(2008-02-08):
电动葫芦用三相锥形电机刹车问题,刹车经常不到位,请问:都有都需要调整哪些地方
电机里面有个弹簧,和它有没有关系?
谢谢!
祝大家新春快乐!

网友A:
刹车片啊

网友B:
   风叶后有一个用内六方螺丝固定的帽,松开螺丝旋转帽可调刹车的松紧.

网友B:
   里面的弹簧有关系,有的有碟形簧,碟形簧如损坏刹车将很难调整

网友C:
 电动葫芦用三相锥形电机的刹车与刹车片和里面的弹簧都有关系,应该仔细检查,如果磨檫片磨损严重,也可能刹车不灵.

网友D(2009-03-29):
风叶后有一个用内六方螺丝固定的帽,松开螺丝旋转帽可调刹车的松紧.如果还是不行,就需要更换弹簧

网友E:
电机端盖上一般有调整垫,撤掉一片试一下。

另。端盖内有锥形刹车片,检查一下。

网友F:
电机掉电后靠弹簧的力量把锥形转子往后顶与摩擦片接触,从而来达到制动。

网友G(2009-07-11):
学习。

有一台行车上的锥形电机,  此电机修过,放了好几年。  、

 昨天装上去,堵转。 不知是什么原因?

生锈?弹簧坏? 刹车太紧?|

网友G:
      刚刚弄完回来。

原因是时候放太久,风叶上的刹车片与电机之间粘太紧, 后面直接把风叶拆掉,重新调整刹车。  OK。。。

3KW   葫芦,   空载电流3.6A.    ..

网友H(2009-12-22):
电机和减速机连接的花键磨损造成不归位也会造成刹车失灵

新麦子~!

网友I(2013-05-24):
引用 网友C:
电动葫芦用三相锥形电机的刹车与刹车片和里面的弹簧都有...

你好     在线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风叶后有一个用内六方螺丝固定的帽,松开螺丝旋转帽可调刹...

 请问是电机转子里面弹簧吗?

网友J:
兄弟,用内六角扳手向电机屁股开火就对了,。呵呵

网友K:
可以调整刹车的松紧哦....在电机后面,一般是刹车片磨损导致刹车不灵,调整下就可以啦..

网友L:
你说的大概是刹车溜跑吧 一般是刹车片太松 或刹车片贴合度没调好 吧电机后面的刹车片细心调整下  在送电看下运转时 刹车片和摩擦片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