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一台10KV630KW高压鼠笼电机想增加电容就地补偿装置,有谁正在使用啊?想了解实际效果!

楼主(2008-02-08):
一台10KV630KW高压鼠笼电机想增加电容就地补偿装置,有谁正在使用啊?想了解实际效果!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啊!

网友A:
高压电机没接触过,也想了解学习下!

网友B:
只设计过,实际从没去看过.不就是提高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吗?
有时不能同时起动电机和闭合电容,有的情况可以看情况

楼主:
哦!很想搞清楚!

网友C:
实际上就是无功补偿,可以用功率因数作为控制参数,采用高压真空断路器来控制补偿电容组的投入、切除,不过电容是多大需要计算出来,接线方式也应考虑好,并且最好用上电抗器,以处理好大的补偿电流。

楼主: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D(2008-03-17):
我们单位有,使用过

网友D:
电压是6KV,630KW电机,负载是水泵

楼主:
能否谈谈具体配置 接线方式 及价格

网友E:
我们以前电厂高压电动机一般都是6KV系统的,我看了下,大部分都是用高压变频器启动的啊,相当于一个软启动器,你这里主要是改善功率因数,加个电抗器是不错的选择,不过我个人认为还不如买个高压变频器来的简单,就是贵了点,(其实也贵不了多少,那么多电容,高压电容放电也麻烦)

网友F:
还要看电机的功率因数是多少.再确定.

网友G:
1 偶这里是6千伏的,从220-2250千瓦都有,且多是并在电机上的;2 有保险,PT,电抗器,电容器,电容器星接;  3 具体参数记不得了; 4 效果不错:节能降耗且供电局奖钱。

楼主:
一台10KV630KW高压鼠笼电机想增加不串电抗器的电容就地补偿装置,有谁正在使用啊?想了解实际效果!

网友H(2008-09-07):
我们这有用,实际效果应该不错,具体参数不是很清楚,专业人事应该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1 偶这里是6千伏的,从220-2250千瓦都有,且多是并在电机上的;2 有保险,PT,电抗器,电容器,电容器星接;  3 具体参数记不得了; 4 效果不错:节能降耗且供电局奖钱。

你什么行业啊

楼主:
不加电抗器行吗

网友I:
我单位用过,效果还不错,用几台已经用了五年了。

楼主:
一台10KV630KW高压鼠笼电机想增加电容就地补偿装置,有谁正在使用啊?想了解实际效果! 不加电抗器行吗

网友J:
我以前在一轧钢厂干过,里面是一10KV/10KVA的高压电机,用的也是电容就地补偿装置。效果显著,没补时0.7补偿后能达到0.95

顺便谈谈这事.我想你用的应该也是转子串频敏电阻起动的,那时因为要停机一段时间,就转子环上涂上一些凡士林防止生锈,结果生产开机时,运行工搞忘把凡士林清理掉,一起动因接触电阻太大,引起孤光短路,把整环表面烧坏.搞得后来特意做一车刀架.一群兄弟在盘那电机转子.慢慢车圆后换碳刷,累坏一群兄弟,我也没幸免

网友J:
纠正一下那电机是10KV/1000KW

网友K:
我记得发过回贴啊。已使用很长时间,没问题啊!

网友L:
我们厂很多,在高压电机出线柜旁加个电容柜,不过要补偿多少最好算一下,成本满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们厂很多,在高压电机出线柜旁加个电容柜,不过要补偿多少最好算一下,成本满高的

能详细谈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