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我的PMS3261-TFT老显示通讯超时.

楼主(2008-02-09):
我是个新手.刚刚学习.我有个屏.说明书什么都没有.我把PC通讯口设置COM1.速率9600.屏端口设置COM2.软件我用的试用版的AP6.6.0版本.DIP开关设置成.5.ON  6.ON    7.ON   10.ON  上载.下载.老显示通讯超时.是不是没有上载功能啊.求那位师傅指点一下.先谢谢啊

网友A:
对3261进行程序下载时,当在电脑上点击"下载固件及应用"以后,还需要在3261的system menu画面点击"download AP"这个按纽才能下载程序,下载线:
PC-------------------HMI
9PIN---------------- 25PIN
2----------------------2
3----------------------3
5----------------------7
如果还是下载不了,请致电022-24891997-2081

楼主:
还是不行啊.就是不能上载.下载.求那位师傅给我指点一下.我不会亏他的.我有好多软件.你要什么软件我送给你.只要给我搞好.要钱也可以

楼主:
我的QQ287862509.先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