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的很傻的问题(不懂就问)
笔名,若此

楼主(2008-02-09):
触摸屏的程序是编在PLC里的还是在触摸屏里的?如果是直接存储在触摸屏里面的,他要是不连接PLC的话,能否直接带一些负载?PLC里面是不是也要编一些程序跟触摸屏进行连接?还有,对应不同型号的PLC,它是怎么做到和PLC的正确连接的?比如说面板上的一个按钮对应PLC里面的一个辅助触点?我接触的是PROFACE的触摸屏,正在学习中,此类的菜鸟问题让各位见笑了。

网友A:
1 触摸屏的程序是在触摸屏里的; 2 要是不连接PLC的话,能直接带伺服、变频等负载; 3 PLC里面也要编一些程序跟触摸屏进行连接,主要是标签对应;4 对应不同型号的PLC,它有不同的驱动; 5 面板上的一个按钮对应PLC里面的一个辅助触点。

网友B:
1 触摸屏的程序是在触摸屏里的;
2 要是不连接PLC的话,有时候可以直接带变频器,伺服控制器或一些现场仪表等,要看所带的下位的协议是否匹配。

网友C:
1 触摸屏的程序是在触摸屏里的
2 要不是连接PLC的话,有时候可以直接带一些变频器,温控器,伺服等,但是通讯协议一定要选对
3 对于不同型号的PLC,要选择不同的驱动
4 按钮里面设置对应PLC里面的辅助触点
QQ:444157998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大家有空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D:
2 要是不连接PLC的话,有时候可以直接带变频器,伺服控制器或一些现场仪表等,要看所带的下位的协议是否匹配。好象PRO-FACE 现在出现有带8点的输出类型触摸屏。

网友E: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F:
现在有的好象可以直接带负载的了,
可以编写逻辑控制程序了
象 YSC1: 说的

网友G:
proface的屏带有一个接口,可以直接驱动负载

网友H:
你加我QQ328166256,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I:
你加我QQ460700274,我为你解决吧

网友J:
设置好通讯,地址对应就可以,

网友K:
只不过在屏上加了个鼠标驱动,不要觉得他有多神秘。